Sharp DW-S101W 除濕機風扇卡住

楼主(2014-01-19):
各位好, 我的Sharp  DW-S101W 除濕機風扇會卡住
拆開後發現軸承是連在固定座上,噴了WD40,清一清軸承,就可以轉了
但是經過一天後又卡住了,而且發現感應旋子的棒子上有一些金屬屑
把這些零件拆下來後,不曉得應該去哪裡買相關的零件,
不知有無先進知道在哪裡可以買到? 或是有什麼建議嗎?謝謝~~

除濕機外觀

除濕機外觀

馬達

馬達

拆開零件

拆開零件

网友A:
西寧南路的恆茂電料行 在最裡面的架子上

网友:
如果沒有備品可以換建議軸心兩頭上下潤滑機油試試
還有黑黑卡先(生銹)的東西要清除乾淨

网友:
這種風扇....髒污洗乾淨,軸承抹點黃油會不會好點..

网友B:
這軸承是封死一次性,翹開軸承封蓋角度關係就裝不回去了。
去買半公升柴油用容器浸泡一會再用手旋轉中心軸柱,髒污鐵屑都會清除乾淨,
再塞一些耐高溫黃油到道軸承滾珠內就像新的一樣了。

楼主:
謝謝各位~我會試試看這些方式  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軸承是封死一次性,翹開軸承封蓋角度關係就裝不回去了。
去買半公升柴油用容器浸泡一會再用手旋轉中心軸 ...

這招第一次聽到,下次試試看。

网友C:
這是3線可高.低2速馬達外面不好買
正常搖軸心是不會動的
會隨使用的時間久銅環磨損變大
可由搖晃軸心來確認銅環磨損成度
銅環磨損時馬達運作聲音大聲或易卡軸(因為運轉角度偏位)
加針車油可先潤滑試試
如偏位卡軸那就沒救了

网友:
這種軸承很容易"束心"

"去買半公升柴油用容器浸泡一會再用手旋轉中心軸柱......"....這招沒聽過
有機會遇到的話會試看看

网友:
這軸承使用 無氧銅屬於低階的軸承,你馬達的主軸應該先把生鏽的部分清理完畢,用電鑽夾住嫚轉使用金屬棒和他摩擦把鏽去除,軸承上用黃油加以潤滑應該就OK!! WD40 只是應急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3線可高.低2速馬達外面不好買
正常搖軸心是不會動的
會隨使用的時間久銅環磨損變大

前幾天試的時候  有卡軸的現象
總是要稍微往上撥一點點就又開始轉了
但是重新啟動  又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寧南路的恆茂電料行 在最裡面的架子上

請問一下是賣零件嗎?還是整組的馬達呢?

网友:
是整顆馬達
最好帶舊的去比對
軸承的話在赤峰街可找找

网友:
去資源回收場找更便宜..110v風散馬達..........

网友:
把兩個軸承對調裝看看是否可以?
用手轉看看是否還會卡卡?
先用機汽車的機油來潤滑!
先上油潤滑再用手轉到不會卡為止!
再鎖緊兩邊的固定螺絲.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幾天試的時候  有卡軸的現象
總是要稍微往上撥一點點就又開始轉了
但是重新啟動  又卡住了 ...

合銅環磨損變大, 可以改成軸承,動一下腦筋

网友:
噴了WD40,清一清軸承,就可以轉了=====xxxxx
但是經過一天後又卡住了,而且發現感應旋子的棒子上有一些金屬屑
你那圖的最後一個 左邊那個 軸承蓋前後裡面要上黃油或油 主要功能是散軸承的熱
我清過無數個都是乾掉 散熱不佳 導致卡死 保險司就燒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