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這是什麼 有誰知道這是什麼ic 代號 A TA

楼主(2014-01-19):
(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8566 OPA

這是做什麼用的?有價值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是做什麼用的?有價值嗎?

大大你好

這應該是運算放大器, OPA, 以前向 ANALOG 要過免費的, 也買過來用.

如果每個PIGOO會員都買個或者免費送個20顆, 能用到也會用的就很有價值

不然要配套就比較一般了. 因為這玩意都是運費比材料貴, 找修理 T-CON 的用途比較可行.

或許壇裡開個 DIY 項目要用到 OPA, 這個就合適了, 但要印PCB才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你好

這應該是運算放大器, OPA, 以前向 ANALOG 要過免費的, 也買過來用.

嗯嗯 大約明白了 這些都是從友達t-con堆裡一起收回來的 應該是使用在友達t-con 只不過不知道它會不會壞而已 謝謝大大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