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吋液晶螢幕LED改裝套件,19吋適用 可調光|LED燈條

楼主(2014-01-19):
這是上星期跟不可調光LED改裝套件一起進來的22吋CCFL液晶螢幕改LED背光套件,這組LED套件為︰

1. 可調光恆流板 *1
2. 高亮度LED燈條*2
3. 6Pin 4線連接線 *1

輸入電壓範圍︰12V~19V

一套200元,燈條寬度4mm。叮嚀一下喔!會改的再買,不會改的話是會改壞的,有把握再動手。

歡迎自取!需要郵寄的話,不管買幾套,宅配費用100元。

※為什麼上次買比較貴?這次比較便宜?那上次買的豈不是吃虧了?我們也沒辦法,其中的原因有可能是降價了,也有可能是某會員一次買很多,所以比較便宜,這只能請大家見諒。

网友A:
學姐好~
我是新加入的同學,住台北。
我想要22吋的改裝套件一組自取~
請問該怎麼拿?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學姐好~
我是新加入的同學,住台北。
我想要22吋的改裝套件一組自取~

哇~~~住台北下來台中自取,啊捏划算嗎?

网友:
喔。sorry狀況外。那用寄的。^^

网友:
請問還有貨嗎...我需要1組

网友B:
這種可調光恆流板  如果燈條串接   可以點幾條呢......手上有一堆燈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種可調光恆流板  如果燈條串接   可以點幾條呢......手上有一堆燈條

串接?LED燈條好像是28V左右,再串就點不亮了。

网友B:
LED 燈條是送28V 即可以點亮嗎??

网友C(2014-02-18):
可調光恆流板
請問輸入電壓是要多少?12V
還是寬電壓9~30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調光恆流板
請問輸入電壓是要多少?12V
還是寬電壓9~30V

輸入電壓使用範圍為12V~19V

网友:
我訂2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 燈條是送28V 即可以點亮嗎??

我以前試過是28V左右,也就是那塊恆流板是升壓到這個電壓給可調亮度的LED燈條,如果是不可調光的套件就不是這個電壓了。

网友:
如果需要1組   還有貨嗎

网友E:
這現在還有貨嗎?
24"那組還有嗎?
另外我還需要您露天賣場
AS15G
DC TO DC 降壓膜組
24"高壓條
BEST 除錫座
是要再露天直接下標
還是再連絡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現在還有貨嗎?
24"那組還有嗎?
另外我還需要您露天賣場

大大好,短訊回覆囉!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現在還有貨嗎?
24"那組還有嗎?
另外我還需要您露天賣場

新朋友要關注一下烏骨雞學姐的簽名檔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輸入電壓使用範圍為12V~19V

請試試用9V 看能否點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