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芝 52XV500G 無法開機

楼主(2014-01-19):
插上電源後~~~ 這一顆繼電器會一直開了 又關~~~~~~

電源板全圖~~

5V 12V 24V 量測都有~~~~ 大約 5.2V 12.2V 24.2V

不知道該往那邊下手~~~

网友A:
RELAY先換掉試試

网友B:
跳保護~~至於哪裡跳保護  要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LAY先換掉試試

這顆 RELAY 不好找的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保護~~至於哪裡跳保護  要查!!!

我正在努力~~~

网友C:
類似我曾遇過,
RELAY的旁邊看有無一顆白色5W-8W左右水泥電阻,
若有,拆下量阻值有無太低,。太低阻值RELAY會錯誤閉和。

楼主:
需要對岸買~~~但是我還在想一個問題~~

是不是邏輯版壞了~~~~~~~~

因為一插電,還沒有按任何動作~~就開始繼電器有動作~~螢幕開始亮了~然後就跳保護

量按鈕也正常~~~

楼主:
繼電器外殼我打開了~~~~~~~~

錄一段影片~~~

跳開前會先有衣的一聲~~此時有先把高壓兩條 24V 的排線先移除~~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JI-9q_QXpg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類似我曾遇過,
RELAY的旁邊看有無一顆白色5W-8W左右水泥電阻,
若有,拆下量阻值有無太低,。太低阻值 ...

已拆下量測~~應該是沒問題~~

跟標示的差不多~

网友:
繼電器比較容易產生接電接觸不良...碳化.
這一顆不一定要到大陸買.4支腳用替代品很好找..

网友D:
要檢查開機後繼電器線圈上的電壓有沒有5伏特,不然因為電路問題,5伏不來(或來的斷斷續續),當然吸不下去(或要吸不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檢查開機後繼電器線圈上的電壓有沒有5伏特,不然因為電路問題,5伏不來(或來的斷斷續續),當然吸不下去( ...

電壓有量過~~正在吸時是 4.8X v ~~~~~~

有兩個繼電器~~上面的吸了後~帶動下面的~~~~

然後上面的那顆就放開了~下面那顆還是吸著~此時螢幕有亮~~

再來就有依~的聲音後~下面那顆繼電器就放開了

楼主:
最新進展~~~~~~~~~~~~~~~~~~

當把邏輯版上的屏線給移除後~再開機~繼電器就不會跳開了

再把屏線插回~~把 tcon 上的 屏線移除~~繼電器還是會跳開~

在邏輯版 跟tcon 中間~就是插著這塊板子~應該是他在作怪~~

楼主:
這顆 4R7 是電容嗎??

板子上有三顆~只有這一顆用手去輕推~會搖搖晃晃~~~

网友E:
那顆是電感

可以量測它的輸出是否正常(量旁邊電容的正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顆是電感

我剛剛 google 有找到那是電感~~有感謝~~~

网友D:
表面黏著件不應該搖搖晃晃,看看有沒有鬆脫,不知能不能加錫固定之(加之前要確認別短路到其他銲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面黏著件不應該搖搖晃晃,看看有沒有鬆脫,不知能不能加錫固定之(加之前要確認別短路到其他銲點)。 ...

接點都有焊住~~~~

我有確定~~~這個電感沒有斷路~~~~~

网友E:
我想還是回歸根本, 先回推一下那顆繼電器的驅動線圈接到哪裡; 先看看是什麼電路, 再分析跳不停的發生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還是回歸根本, 先回推一下那顆繼電器的驅動線圈接到哪裡; 先看看是什麼電路, 再分析跳不停的發生原因.. ...

已經確定是 倍頻板造成保護~~~~~~~~~~~~~~

因為把邏輯板 至 倍頻板 的屏線拔除後~~~~

開機動作就正常了~~背光正常點亮~~ 開關 off 待機紅燈~ on 開機綠燈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