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手機電池座充充電慢

楼主(2014-01-20):
大家好,要向大家問個可能是滿基本的問題
就是我使用同一台電腦及usb傳輸線(可能具有跳線功能,手機顯示ac充電)充電
手機+usb傳輸線+電腦=充電電流約700ma
充電時間約4-5h
電池座充+usb傳輸線+電腦=充電電流約300ma
充電時間約9-10h
有沒有辦法讓座充接電腦的充電電流加大?
----------------------------
貼上座充圖片 及補上手機型號 LG G PRO E988

网友:
一般 USB 2.0 電流約500mA   3.0 電流約 900mA
如果你的手機 是一般型而不是智慧型手機 應該是夠充

网友:
根據你的敘述,兩者的差異在於"座充" (姑且不論USB2.0的輸出電流)
建議你把座充拆開來,拍照之後上傳給大家分析
要修改電路增加座充的充電電流不是不可能

网友:
電話是啥機器 ?

iphone5 之前的 就 D+ D- 壓差 2.5V, 高速充電

iphone5 的就要買專用的線, 記得線裡有顆 TI 的 管理 IC, 會和電話互相通訊的, 不過便宜的 CLONE 早有賣了

其他的電話就看 USB IF, 一般都是 ID PIN 接地就快充

其他早期的電話沒有統一標準, 要拆機自己研究

网友:
手機可以快充, 表示問題不在電腦, 應該是座充的電路有限制
可以多給一些資訊嗎, 例如說明一下手機型號或拍相關的照片

网友:
小弟提供一些快充電路給你參考一下

快充電路

快充電路

USB接頭

USB接頭

网友:
不因該考量手機充電時間長短,要考量手機,電池,能成受的V/I

网友:
你搞錯方向了

网友:
改座充裡的限電流電路

改成500mA

网友:
快充容易傷電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