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芝2.5公升熱水瓶有電但不能加熱?

楼主(2014-01-20):
請問 東芝PLK-25DLT 熱水瓶拆開後底部藍色箭頭的位置應該貼上什麼零件呢?
溫度感測器對嗎?
那裡可以買到呢?

网友:
大概是溫度開關~~你拆開就沒有嗎?

楼主:
拆開後是一個白色小四方形
大小如上圖白色中間灰色的部分
而且連接兩條電線插到電路板
如下圖藍色箭頭指的位置

拿到電機材料公司買不到零件後就不知去向
覺得那個零件大慨是控制60 85 98度用的
註:電熱片直接接電測試正常

楼主:
版友們有同款熱水瓶可以幫忙看一下那個底部零件的編號嗎?

网友:
我猜是防乾燒、過熱(一直燒水不會跳脫)的溫度開關..

楼主:
翻箱倒櫃用力的找
終於找到有點破損的零件
插入插座
來個正面和反面照
裝好實測燒水
水開了溫度還在65度
沒有跳到保溫
那也淹泥?
求救!!!

藍線插入插座

藍線插入插座

正面

正面

反面

反面

65度水開了

65度水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翻箱倒櫃用力的找
終於找到有點破損的零件
插入插座

可能是熱敏電阻,數值不得而知.試試用個可調電阻代替(100K鐵殼VR),旋轉並觀察溫度表的數值變化.
最好是先檢查此感測器插座電路,若是為大電流開關,已VR代替是會燒毀此VR的,請務必小心求證.

网友:
網路上找的 Toshiba 熱水瓶電路圖(歐規 220V的), SN2 應該就是 CN2, 大概就 thermistor 100k.
只是不知是正溫度係數還是負溫度係數, 可能要像 ciko 版大所推論的用 VR 去試試.

或者把你手上那個零件量一下常溫的電阻值, 再量一下靠近烙鐵(高溫)的阻值應該就能判斷是 NTC or PTC

楼主:
常溫的電阻值146.3
烙鐵加溫的電阻值92
判斷應該是 NTC

网友:
再來建議依 ciko 版大所指導的用 VR 去試試, 旋轉看看溫度表的數值變化, 記錄它的對應阻值是多少,
這樣可以確認是感測器的問題還是控製主板有其他狀況.

操作 VR 時請注意安全, 小心漏電及 ciko 版大提醒的功率問題

网友B:
剛好收到一台4.5公升的,量ntc 電阻值是135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好收到一台4.5公升的,量ntc 電阻值是135K。

謝謝啦!
我的量146.3
怎麼不一樣呢?

网友:
那顆是 NTC 啊, 溫度不同當然值也會不同~~~

不知道您試得如何, 改變 CN2 的阻值後面板溫度表的數值是否有變化?

楼主:
過完年收收心再接再厲吧!
直接買一個大電流用的可變電阻
可是有點怕被電只好稍為改裝一下

電阻調到最大時水燒開了顯示15度
調到一半多一些顯示30度
再調就到65度
接著再調一點就顯示CH(這是舍?)
水也不再煮了

不管它再調到電阻最低時
真神奇渴望的100度終於跑出來見客了
這樣是IC壞了嗎?
接下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過完年收收心再接再厲吧!
直接買一個大電流用的可變電阻
可是有點怕被電只好稍為改裝一下

確定主板沒問題就買損毀原件來換吧!!(金屬熱敏電阻)?

网友C:
我覺得會不會是,那個NTC貼的位置不對? 沒有接觸在內膽上?

楼主:
請問那裡可以買得到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過完年收收心再接再厲吧!
直接買一個大電流用的可變電阻
可是有點怕被電只好稍為改裝一下

那個 CII 是空燒警告, 應該是判斷成過熱了, 此時的確會把加熱器切斷
附上使用手冊, Page9 有說明

楼主:
網拍找到這個金屬型NTC可以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263471274#au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覺得會不會是,那個NTC貼的位置不對? 沒有接觸在內膽上?

剛試過了感溫器夾緊
水開了溫度顯示60度
大概這個元件廢了
幫我找找合用的元件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個 CII 是空燒警告, 應該是判斷成過熱了, 此時的確會把加熱器切斷
附上使用手冊, Page9 有說明

附上使用手冊真好太感謝了
以為是CH
原來是CII
液晶沒衰退嘛!

如果是主板有問題時
請問接VR的測試結果會是怎麼樣的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熱敏電阻,數值不得而知.試試用個可調電阻代替(100K鐵殼VR),旋轉並觀察溫度表的數值變化.
最好是先 ...

最好是先檢查此感測器插座電路,若是為大電流開關
請問版主這部分用三用電表要怎麼檢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上使用手冊真好太感謝了
以為是CH
原來是CII

1.液晶上的顯示為"CII",代表缺水乾燒警示,感覺或許是"EMPTY"的縮寫-->"EM".因液晶無此字型,所以用"CII"顯示.
2.此感測器若為大電流溫度開關,一般會與主電源線串連,若為NTC類的溫度感測器,則必須將此信號與電路板的偵測迴路相連.
3.或許100KVR阻值過大,試著更換較低數值再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