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各位前輩這個有替代品嗎?FQPF 7N65C

楼主(2014-01-20):
FQPF 7N65C

FQPF 7N65C

网友: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FQ/FQPF7N65C.pdf
耐壓650V
電流量7A
............................................................................
用10N60C應該可以
耐壓600V_9.5A
但還是要看用在什麼電路上

楼主:
大同37吋電源板

大同37吋電源板

大大這是大同37吋電視電源板,請問你說ㄉ代用品可以用在這嗎?

网友:
FQPF 7N65C沒屋頂裡有啊,直接買就好了,何需代換?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062866713

楼主:
看ㄌ好久找不到,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