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清一些故障電腦零件

楼主(2014-01-20):
如圖,需要的短訊給我,
先搶先贏,只有風扇是好的,
其他都故障,不保固。

网友:
以私訊n_097|

网友:
ㄚ達大您好
小弟可以改要圖1及圖2的顯卡嗎??
主機板有版大需要,小弟讓出

网友:
想要圖一/圖2/圖四

网友:
真好
造服人群

网友:
有兩個CPU的主機板!!!

网友:
排圖一 想要散熱器

网友A:
ASUS NCCH-DL這塊主機板我有...而且目前還正常服役中...
用料不錯,穩定性也比一般PC要好...
但是這塊板子算是有點不太正統的Server board...
北橋晶片是875P
有支援RAID 0,1和1+0
Intel 82546 Giga網卡
內建音效卡<==很奇怪??
沒內建顯卡,需插一張標準AGP顯卡(支援到AGP 8x)<==更奇怪??
使用標準的DDR記憶體(unbuffered),支援雙通道,最大只支援到4G<==莫名其妙??

其實這張板子使用上效能不錯,因為Socket 604 Xeon有雙核心,
兩顆CPU就變成四核心,算是很便宜的四核心方案,
AGP...以前的王卡隨便一張現在都不用500元嚕...
DDR記憶體我想大家抽屜隨便翻也都還有一堆...
所以如果能修起來用,應該算是便宜又大碗...

補充缺點:兩顆CPU風扇同時轉...有點吵...不要想改風扇...
因為只要溫度超過77度,主機板會在沒有預警下就自動關機...
更慘的是BIOS裡面無法調整這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US NCCH-DL這塊主機板我有...而且目前還正常服役中...
用料不錯,穩定性也比一般PC要好...
但是這塊板子算 ...

這片主機板,應該是屬於工作站主機板,
華碩也有類似不同型號,但有內建顯示功能的,
限制4G記憶體會不會是因為875P晶片的限制,
這片用來架站的話,因為需要外接顯卡,
等於又多了一個故障的因素,
又沒把握修好,想直接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