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anasonic DS30 手提音響不過電

楼主(2014-01-20):
本日主角 Panasonic DS30
購於日本秋葉原,1990年四月,應該是插100V的電源,但是沒用任何變壓器用到去年底,終於掛了.
故障現象是一插電源就從喇叭傳出嗡嗡聲,按電源鍵沒反應.

拆開面板

測量之後發現,不論把控制板連到電源板的接線斷開與否,喇叭都持續傳出嗡嗡聲,拆下主機板

主機板背面

由電源板到主機板的24V DC的濾波電容

該電容的背面接腳,以電表測量發現有短路現象

到處量量看,覺得主IC最可疑.
拆下之後

拆下來的IC,測量之後發現果然有短路

在PIGOO付費徵求沒有徵求到,從淘寶買了兩個拆機貨(44 RMB),換上之後.......
復活了!!!!!

謝謝收看

网友A:
恭喜完修
.
話說九0年代那時日本廠牌製造的收錄音機很多都是大怪物等級
甚至還掛重低音單體
這一台ds30我也有,不過卡帶齒輪已經崩掉了-_-
(順便提醒一下,那台不能放在crt電視上,影像管會著磁色偏<喇叭的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
話說九0年代那時日本廠牌製造的收錄音機很多都是大怪物等級

感謝您的提醒,
只是,那台電視已經是裝飾品,完全沒在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