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機車用磷酸鋰鐵啟動電池拆解

楼主(2014-01-21):
鬆開上蓋的固定螺絲,就可以把電池組拆卸開來(注意:自行拆卸電池將會影響保固)

使用一定厚度的鋁製外殼,可以有效保護電池芯不受外力破壞,同樣也可以維持電池空間安全,而不會對車輛及人員造成影響

電池芯透過電池支架整齊排列

使用的A123 SYSTEMS ANR26650M1B第二代磷酸鋰鐵電池芯,單顆容量提升至2.5Ah,充放電性能也略為提升

電池上蓋可以與內部電池支架分離

兩個金屬插銷對準電池支架上的金屬碗狀接頭,確保電流流通路徑順暢

電池上蓋的金屬插銷透過內部導體板直接通往外部電極,採用與上蓋一體成型的方式

電池組組合為三顆並聯再串聯四組,鎳片分別連接電池的正極與負極,使用雷射八點點焊固定,鎳片中央的長條型開孔可以避免電池負極中央的安全洩壓閥受到阻礙,再使用耐熱膠帶確實貼緊點焊後的鎳片及電池

電池內部的BMS,將各串電池分電壓拉至BMS上,透過處理器(右)進行監控及動態平衡

网友A:
這一顆多少錢??

125機車裝的?

网友B:
狼大請問這種電池耐高溫嗎?

网友C:
機車用免加水電池約可用2年,這個能撐多久?

网友D:
A123這種電池持續放電30C,所以你這組合有225A,瞬間放電70C,足夠使用在一般房車上,可惜容量不夠大。
保護板怎沒使用A123 system的板子?應該要降價。印象中這款不便宜。

网友E:
中國萬向集團美國公司(Wanxiang America Corp.)成功拍得美國破產電池生產商 A123 Systems 公司資產。萬向這次在競標的競爭中,擊敗了總部位於密爾瓦基的汽車零部件製造商江森自控公司與日本電子產品製造商 NEC 公司的聯合報價,以近 2.6 億美元贏得此次的競標。另外,德國的西門子(Siemens AG)公司也在這次的競標行列當中。

由於政府背景的關係,此筆交易除了需要得到特拉華州破產法院的批准外,還需獲得外國在美投資委員會的審核。當然,萬向集團對此也是有所準備,所以提前排除了 A123 Systems 公司的美國政府和軍方合同,直接撇開了美國國防部相關業務。希望這次交易之後,萬向集團能夠給使用者帶來更多好的電池產品。

東西價格太貴----------------------------------沒特別需求不會有很大市場---原料控制在中國
價格比傳統電池最少高很多很多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顆多少錢??

125機車裝的?

這款可用於大型重機,一般未改裝引擎及電系的普通重型可以使用4.6Ah/5Ah的版本(4S2P)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狼大請問這種電池耐高溫嗎?

ANR26650M1B建議操作溫度為攝氏-30度至55度,而常見的密閉式鉛酸蓄電池(VRLA電池)是以25℃的基準定義電池性能與使用壽命,環境溫度的變化對電池影響極大,一般來說,溫度超過25℃時,每升高10℃電池的壽命會縮短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機車用免加水電池約可用2年,這個能撐多久?

單顆ANR26650M1B在23°C, 3A充/5A放, 100%循環下,循環次數可超過4000次,即使是20A大電流放電,也有1000次以上的循環壽命電池效能才開始下降,此電池保固三年,只要車輛電系充放電狀況正常,於年限內要用壞比較難

楼主:
引用 网友D:
A123這種電池持續放電30C,所以你這組合有225A,瞬間放電70C,足夠使用在一般房車上,可惜容量不夠大。
保護板 ...

單顆ANR26650M1B連續最大放電是50A(20C)/75A(30C),十秒瞬間為120A,三並理論上可達150A/225A連續放電,但也要考慮電池路徑限制與車輛的電流取用能力,而且常常以過大電流放電會影響循環次數,故一般不會撐到極限值

BMS本身因為廠商加入其自主設計,且以簡單的動態平衡調節各串電池組充電,且其產品為啟動電池(需要瞬間大電流輸出),與一般電動機車所採用的電池管理/保護板設計方向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國萬向集團美國公司(Wanxiang America Corp.)成功拍得美國破產電池生產商 A123 Systems 公司資產。萬向 ...

就目前得知的消息是雖母公司破產遭收購,不過A123 SYSTEMS的磷酸鋰鐵電池部門仍屬獨立作業,電池芯生產及供貨上不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