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IC

楼主(2014-01-21):
請教IC
編號:ATMLH748
         2FB  1
這個是多少容量的EEPROM?
謝謝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048&page=1#pid503972

感謝大大!
在下還是不才~
那『F』『B』又是代表什麼?
感謝ㄋ~

网友B:
2F---> AT24C512   B-->version  1 ---->1.8V電壓版本

http://www.atmel.com/Images/doc5297.pdf

AT24C512C 取代 AT24C512B   --->2FC
http://www.ineltek.com/eolpcnpdfs/CC105101.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2F---> AT24C512   B-->version  1 ---->1.8V電壓版本

http://www.atmel.com/Images/doc5297.pdf

感謝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