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請問有變壓器可以輸入直流電的嗎?

楼主(2014-01-21):
手頭上正在維修一塊故障的電路板,目前懷疑是變壓器出問題,因為它的二次側怎麼量都沒電壓
我查看它的電路發現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變壓器的一次側輸入的是AC110V整流輸出的DC155V?
後來我又白木的在一次側給他接了AC110V試試看,結果爆了....
這個變壓器我上GOOGLE查似乎查不到一樣型號的,有人知道這個變壓器嗎?

圖片上的數字編號對應機板上的編號

圖片上的數字編號對應機板上的編號

數字1~7對應變壓器

數字1~7對應變壓器

機板上5、6、7應是低壓側,可是我怎麼量都沒有電壓,所以我想找代替品都沒辦法,網路上也查不到資料

网友:
查高壓區

网友:
那是磁芯變壓器
它吃的不是正弦波 他吃的是脈波
方波經過寬度調變後的波 就叫做脈波

网友:
1.開關式電源在高頻變壓器的一次測電壓約有155V(紅字1對地的電壓),是指AC110V經橋式整流與電容濾波後的直流電壓(=110*1.414),這大致表示此迴路是正常的.
2.至於2次側無輸出的原因較多,如VIPER22A或高頻變壓器等故障皆可能導致無輸出.
3.高頻變壓器適合工作在高頻區段,使用於低頻區時,因其相對阻抗較低(XL=2*3.14*f*L),在通以低頻(60Hz)時,因其通過的電流會變大,故容易燒毀此變壓器.

网友:
報廢囉
這種高頻鐵粉心變壓器,一定都是訂製品,市面上幾乎找不到相同規格品
現在想修復,必須先重製該變壓器
要重製該變壓器,對你而言,應該會比修復這塊電路還難
就當是經驗囉

楼主:
原來如此,感謝各位前輩幫我解答,
看來訂製品要入手的機會趨近於零,板子沒救了

网友A:
為什麼會想接110AC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會想接110AC直上?

因為我想試試看到底是不是變壓器問題,並且測出二次側的電壓,所以脫離機板單獨測試,
只是沒想到這種變壓器不能接AC,現在去量一次側線圈,已經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我想試試看到底是不是變壓器問題,並且測出二次側的電壓,所以脫離機板單獨測試,
只是沒想到這種變 ...

這種變壓器通常都是輸入PWM的方波,而且頻率通常都在20Khz以上

變壓器已燒毀,想修復是比較不容易,不過還是可以用改的
從電路板的線路來看,二次側似乎有兩組電源
如果有要修改的話,再把 正 反 面的電路拍照上傳分析

楼主:
以下是機板的正反面照片,背面圖我已經先垂直翻轉過以方便對照正面的相對位置
CN5是接110電源,正常狀況是110V in送電,繼電器就會動作,110V out就有輸出
可是這塊板子就是這部份有問題才會拆回來修
U1是VIPER22A
U2是PC817,已測過沒問題
U3是TL431
U4是MAX232
U5是AT89C2051
DZ1測過是3.7V的
Q1、Q3是2N7002,已換新
晶振已換新
其他被動元件該測的都測過了,基本上沒有問題
這塊板子已努力了好幾天,差不多是我能做的都做了
請前輩們幫幫忙,感激不盡

网友B:
你再跑線路確認一下

网友:
  正可谓是无知者无畏!
  开关电源变压器需要特殊的检测手段及仪器。本坛有:http://bbs.pigoo.com/thread-48192-1-1.html,但这是测高压包的,测这类电源变压器应该也有点效果的吧。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方法,就是利用好的开关电源进行测量。方法是:在好的开关电源变压器上绕上两圈电线作为输出绕组,然后将此输出接入待测变压器初级,在次级测开路电压及短路次级另一绕组时的电压,如果两个结果明显,那意味着这个变压器没问题;反之,变压器绕组存在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再跑線路確認一下

依照雄爸爸的方式更可以改為只用 12V DC 、若是電流不大的時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再跑線路確認一下

清空的那一區就是為了給高頻變壓器產生輸入脈波是嗎?
光耦合那邊似乎是回授給VIPER22A,所以既然U1拆掉了,光耦合就不用理他了對嗎?
這樣我大概了解了,知道二次側電壓之後就好辦多了
感謝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依照雄爸爸的方式更可以改為只用 12V DC 、若是電流不大的時候

嗯,我想我應該會弄個AC to DC生個12V出來
5V看起來只供給單晶片和232用,那些外接的連接器接的都不是吃電設備,所以7805應該就夠用了

楼主:
不過我不了解的是,為什麼電源這塊要這樣設計
通常會用高頻變壓器的場合是甚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過我不了解的是,為什麼電源這塊要這樣設計
通常會用高頻變壓器的場合是甚麼呢? ...

主要為省體積高效率,且高頻變壓器可直接焊在電路板上,但這塊電路板看來吃電不重,也可使用傳統變壓器供電方式,但感覺上產品的售價就稍差些了.

网友:
高頻變壓器 台灣北部維修重繞線看規格無量單一顆均NT750起(有框架有量訂作時便宜) 可參考 ,維修重繞線有時比整組貴

网友:
看了照片,變壓器的部份去找dvd player的電源板(osc一樣是22a)
例如變壓器是TX-BCK28359B 出端為+5.+12.-12.-21 入端部分跟你一致
dvd player都只殺機座和power,應該很好找(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