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PREE 19吋 液晶高壓變壓器求助

楼主(2014-01-21):
他的高壓電路四根燈管使用一顆變壓器驅動,不像一般分兩顆驅動,我把兩顆並起來也不工作,請問此顆變壓器哪裡有得買,謝謝了
高壓部分一邊量起來有15K 一邊只有1.5K 用外部燈管測試只有一邊有工作,應該是一邊線圈短路了

之前電容都鼓起來,以為換好就好,沒想到變壓器故障

网友:
拍照沒拍到重點,變壓器的編號沒拍上來,

网友:
買一塊高壓公板改或許還比較划算,除非您已有可拆機良品了

网友:
這種算是一組初級低壓,兩組次級高壓的升壓變壓器

网友:
買高壓公版去改是最快又便宜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