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RT809F 使用上問題!

楼主(2014-01-21):
這台買了一陣子昨晚開始拿來使用。

剛開始安裝軟體就不是順利,一直出現 DEMO MODE ? 折騰了好久換了USB接口忠於上線了。

緊接下來又是一堆問題,真的試不出了... 只好上來問問各位的使用心得參考參考哪裡出問題了。

首先接上 24C08 so8 接腳的 EEPROM , 還順利連上讀取寫入等都正常。

再來接上 93C46 DIP8 卻無法連線?

出現

045:  Bad contact the following pins: 6,7
046:  Bad contact the following pins: 5,6,7

試過多顆 DIP8 EEPROM 都一樣,懷疑接腳氧化? 清潔後狀況一樣。 交叉測試SO8 24C 系列各不同大小IC都可正常讀取。

測試VGA輸出測試畫面正常。

在測試 AUTO ISP 讀取 , 接上後一樣都讀不到任何訊息! (像片沒拍)

已試過以下機台 :

1. LCD TV BENQ VD3722
2. Jipin 9547ST
3. LCD Monitor IBM 6734-AC1

先不試下去了,應該都無法連線

目前舊版簡體版和英文版都試過了,剛市最新板20140101狀況一樣。

請問有這設備的大大,以上問題是 操作使用問題 or 電腦系統問題&驅動 or  RT809F問題 or 我所有DIP8 EEPROM 都掛了!

感謝

楼主:
剛在試過用筆電安裝軟體再行測試。

簡單排除 VGA排線正常,試過多條一樣。況且輸出測試畫面都OK
電腦和筆電都試過防毒軟體也無關,中英文版和新舊版也試過。這部分應該也試正常。

网友A:
液晶螢幕有的腳位設計接地了
教學有說要自己拉線~
不過我也是都沒有成功過
有的直接就可以讀寫
DIP8沒去試因為我有TL866CS
有空我也來試一下
在來報告

网友B:
燒錄器有指定到相對應的IC型號嗎(Input Chip Part Number欄?Chips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燒錄器有指定到相對應的IC型號嗎(Input Chip Part Number欄?Chips欄?)?

直接指定已試過無效!

選 ATMEL 93C46 讀取會失敗

楼主:
今早過來再試,沒想到狀況更糟?

昨天SO8 eeprom 還能讀取,今天變樣了無法識別,直接選型號讀取也不行。

無言,晚些有空打算拆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早過來再試,沒想到狀況更糟?

昨天SO8 eeprom 還能讀取,今天變樣了無法識別,直接選型號讀取也不行。

可試試在桌上型電腦+XP作業系統會較穩定.

楼主:
拆機後先檢查應沒特別問題,看不出

只好直接補焊,上機測試一樣。

再用熱風槍先吹焊 IC 先選usb controller

上機測試,24c eeprom 可以辨識和讀取了

再測試93c46

讀取還是一樣,沒放好接觸不良

改用輸入型號直接讀取。

終於可以讀寫了,Erase , Write , Read , Verify 都反覆測過正常。 昨天狀況是選型號無法完全讀取,讀一半停下。

但自動判讀部份還是一樣...

002:  Auto identifying...
003:  Bad contact the following pins: 5,6,7,
004:  Bad contact the following pins: 5,6,7,
005:  Bad contact the following pins: 5,6,7,
006:  Auto identify fails.The device is not properly placed.

這問題就暫時無解了,只是不同廠牌型號的93C46 就無法順利讀取

例如手頭上的 : ISSI 93C46  , BR93LC46A ,  National 93C06N  , Microchip 93LC46B 因資料庫中無這廠牌資料,選不同廠牌類似型號也無法正常讀取,不是亂碼就是讀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螢幕有的腳位設計接地了
教學有說要自己拉線~
不過我也是都沒有成功過

你好,麻煩抽空測試 DIP8 EEPROM 用 SmartIdentify 是否正常? 還是會出現相同 Error Message !

謝謝。

网友C:
先前 論壇有人講 對岸的 有一批的 有問體 把版子 洗一洗就好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前 論壇有人講 對岸的 有一批的 有問體 把版子 洗一洗就好囉~~

謝謝,看過這些文章。
刷洗過多次,酒精 洗板水 都刷洗過多次都無效! 最後才想可能是焊接不良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