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ViewSonic 3260W-NT 不能選台

楼主(2014-01-21):
這台電視可以開機但就是不能選台,電視本身按鈕不能選台就算拿遙控器也一樣不能選台,其它動作則正常

故障點可想而知出在主板上了

馬上往這顆24C64開刀

更換另一顆24C64

更換完後則可以換選台了,用遙控器也可以選台了

网友A:
伊娘卡賀~ 24C64 64K-BitStandard2-WireBusInterfaceSerial EEPROM
換上去會自驅己解碼嗎? 從實招來,哪位先腳刷的韌體呀~

三太子有一條24CXX 貼片,不會使用,都馬都長朱朱網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伊娘卡賀~ 24C64 64K-BitStandard2-WireBusInterfaceSerial EEPROM
換上去會自驅己解碼嗎? 從實招來,哪位 ...

哈哈這一台我真的不知要不要燒程序耶,這顆24C是從另一塊不能開機的板子也是3260W的機子拆下來的,所以要不要燒程序哇馬莫宰羊,要看板上哪位大大能不能出來解說一下了

网友:
24C64是暫存A/D板的各種設定的.
裝一顆舊的,有的機板會直接重置回出廠模式.
就可以使用了.
運氣不好的,就要用新的.
運氣再不好的,就要刷資料了.
比如聲寶的機器就會這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這一台我真的不知要不要燒程序耶,這顆24C是從另一塊不能開機的板子也是3260W的機子拆下來的,所以要 ...

這樣說:大大可以從那個廢版IC拆用IC讀取機讀出來,再從新燒入在舊(不能轉台的)IC,或許就會變好?
最差就是買一顆空的~燒~
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說:大大可以從那個廢版IC拆用IC讀取機讀出來,再從新燒入在舊(不能轉台的)IC,或許就會變好?
最差就 ...

我是從同機型的廢版拆下來的IC,所以不用再從燒

楼主:
謝謝昆哥說明,以了解此機是用空白即可,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昆哥說明,以了解此機是用空白即可,謝謝

這樣說來那顆NG~~不然就是要用燒入器清空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這一台我真的不知要不要燒程序耶,這顆24C是從另一塊不能開機的板子也是3260W的機子拆下來的,所以要 ...

沒看到漢克這帖就不會發現我手中現有的也是24C64
不過都是貼片囉~

网友:
又學到了一招,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