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數幣機 COIN SORTER
火..

楼主(2014-01-21):
經常幫美眉修理投幣器 COIN SLOT驗鈔機,已經摩擦出信任的感覺

美眉這次抱來數幣機
診狀: 插電,嗶----------------不停、面板無顯示、馬達不轉

拆機,底端是微控板

如果插電有嗶聲! 表示MCU +5V及晶振OK~

電源及馬達控制板,兩組橋整,有一組燒毀

燒到焊錫融化短路

兩顆馬達控制是由兩顆BTA06控制

一顆TRIAC控制進幣馬達

另一顆TRIAC控制盤面旋轉馬達

變壓器PT8V/15V夾帶20元,是送給三太子的見面禮
變壓器上方有一個感應器A,亂猜是直徑檢知

感應孔A完全被FO外物堵塞

盤幣孔是不規則形狀,圓周有這顆單點檢知B

猜想是無幣檢知B,怎麼分類出幣就看不懂

出幣孔是由LED及光電晶體組成
錢幣分類有:50、20、10、5、1元

陳年積垢已經包覆光電晶體

清理積垢異物,更換橋整、1000U/35V

三太子一日所得,數的很快速

一年的收入是需要花點時間!
新的一年! 祝大家~財源廣進、闔家安康!

网友:
以POPCORN大的維修功力,至少最後一張圖的數字才應是三太子的一日所得吧.

网友:
第一次看到數幣機的拆解內部圖.
感謝P大的實機分享.

网友:
這機器帥喔~
對店家來說很方便~

网友:
上次去銀行還叫我自己分類 他才可以換鈔票給我==

网友:
POPCORN大實在太厲害了~

网友A:
美眉的照片呢?

网友:
好厲害@@
給大大一個n_116|

网友:
一想到數錢的樣子到就想笑

這台到最後換了哪些東西呀?

网友:
我還是喜歡用手數,

比較有快感!!

我喜歡那種數到手抽筋的快感啊!!

网友:
完修之後不知道使用上會不會有誤差,就像圖11意外的20元硬幣

网友B:
啊能不能把它改裝....
不用放硬幣.....插上電...
按鍵按一按.....就會有硬幣跑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能不能把它改裝....
不用放硬幣.....插上電...
按鍵按一按.....就會有硬幣跑出來??? ...

不~不~不~~應該改造成

無須插電,按鈕設定好就可以出現各國外幣...

网友C:
應該是要改成,一插上電,
按下按鈕,三太子就會把每日所得給我花的功能啦!

另外,我猜想分幣別的方式,應該是判斷錢幣的大小,
在轉盤上,錢幣的大小直徑造成感應器偵測時間的長短不一,
例如五十元感應器偵測時間較長,一元的偵測時間較短,
來作幣別的分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要改成,一插上電,
按下按鈕,三太子就會把每日所得給我花的功能啦!

大胖兄....
我認為分幣別的方式...應該是用轉盤下方的方型格子..分別大小....(第13圖和15圖)
至於計數方是方型格子旁的紅外線收發LED...........
E6..E7(第14圖..接收)...Q6..Q7....(第15圖..發射)
您參考看看....不對的話....要跟我說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胖兄....
我認為分幣別的方式...應該是用轉盤下方的方型格子..分別大小....(第13圖和15圖)
至於計數方 ...

嗯,好像也是這樣,ARTHUR0518兄好眼力啊!
我都沒看清楚!

网友:
燒毀的橋整下方,碳化的PCB如果能刮除的話,會比較保險

网友D:
金盆滿滿, 新年的第一桶金.

會不會每次數硬幣都自動扣下二十圓, 當做手續費?

网友E:
難怪上次明明在家數好了,結果去換鈔時銀行說少20元~

网友:
挖~~錢財滾滾!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難怪上次明明在家數好了,結果去換鈔時銀行說少20元~

你要帶那個"錢盒子"去銀行,免得被吃....

你當下無法舉證沒算錯就是你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眉的照片呢?

老闆!您的味口偏好是?

网友:
POPCORN大~
下次有美眉送東西給您維修時,完工取貨的時候也將物主一同入照啦n_00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能不能把它改裝....
不用放硬幣.....插上電...
按鍵按一按.....就會有硬幣跑出來??? ...

這台應該扛到你家隔壁的財神廟過香爐~ 有希望變成聚寶盆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胖兄....
我認為分幣別的方式...應該是用轉盤下方的方型格子..分別大小....(第13圖和15圖)
至於計數方 ...

喔! 老灰狼卡厲害,轉盤下面那層幣孔的寬度真的是由小到大
讚讚讚! 觀察力那麼強,NASA沒請您!真是損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盆滿滿, 新年的第一桶金.

會不會每次數硬幣都自動扣下二十圓, 當做手續費?  ...

對嘛! 請大胖程式改一下,每次扣20
數幣百來回故障,福氣就看是哪一位收修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難怪上次明明在家數好了,結果去換鈔時銀行說少20元~

硬幣也是國幣,提整袋到銀行郵局存款
機器數完,兩造認證,再填:存款金額~
需現金,金融卡提款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對嘛! 請大胖程式改一下,每次扣20
數幣百來回故障,福氣就看是哪一位收修喔~ ...

for i = 取得20元
count j
void (i)
給三太子
end

亂寫!

网友F:
算開了眼界! 第一次看到數幣機的內部。只是那橋整燒毀是否是因為馬達過流的關係? 是否馬達快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or i = 取得20元
count j
void (i)

讚喔!給三太子
for 3 = cut50
count 200t malfun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算開了眼界! 第一次看到數幣機的內部。只是那橋整燒毀是否是因為馬達過流的關係? 是否馬達快掛了? ...

猜想積垢灰塵異物阻礙保護
卡幣未停、無幣未停,持續運轉導致二極體過熱吧~
呵呵!亂掰滴~

网友G:
引用 楼主:
猜想積垢灰塵異物阻礙保護
卡幣未停、無幣未停,持續運轉導致二極體過熱吧~
呵呵!亂掰滴~ ...

剛剛用電表量了一下錢幣會啊S
還真的不知道錢幣會導電,元兇可能是兩個銅板(原來銅板是用銅做的嗎?) 呵呵
我也是亂想的(如有雷同存屬虛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剛剛用電表量了一下錢幣會啊S
還真的不知道錢幣會導電,元兇可能是兩個銅板(原來銅板是用銅做的嗎?) 呵呵

呵呵!金屬都會導電呀~ 阻抗有差別
水銀也是導電良品,只是有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