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VC LT-40FH76 畫面異常

楼主(2014-01-21):
最近發現岳母家裡有台故障的電視,是JVC LT-40FH76

狀況:開機有時是油墨畫,但重開後又可以看,但一陣子後會逐漸出現異常

因為當初忘了先拍照,懷疑是T-CON的關係

板子是400HSC4LV0.2,想請問一下上面的GAMMA IC是哪顆呢?

T-CON板子

T-CON板子

初步有注意到上方軟排線接口中間的ISL24006IRZ有點燙,會是這個問題嗎?

或是可以指導要往哪個方向進行呢?

因電視不是在手邊,所以一些量測要等到周末才能進行

麻煩各位了~~~

网友:
應該是排線中間那一顆,可能需換板.

网友:
中央那顆IC  2個軟排差PIN  中央那顆 但換了不一定會好  功力不夠  會越用越糟糕

网友A:
這種ic真的很難焊接

最近更換的GAMMA IC真的很難焊

最近更換的GAMMA IC真的很難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種ic真的很難焊接

我不會焊....有人要教我焊嗎

网友:
直接換板比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會焊....有人要教我焊嗎

哈哈 我也不會換 只是死豬不怕開水燙 工具拿了就給他開下去 頂多換板而已

网友:
QFN 要小心溫度~ 很薄~不可以一次 很高溫吹下去~..
用底部預熱 會比較好焊接~

网友:
如怀疑是芯片热稳定性出问题,可以用加热法和冷却法去判断。冷却法:故障出现时,用一浸渍酒精的餐巾纸或棉花团放在可疑芯片上进行冷却,若故障消失,即是该芯片有问题;加热法:开机工作正常时,用热风枪调适当的温度对可疑芯片加热,看故障是否出现,出现的话,即此芯片热稳定性不好。
建议楼大在可疑芯片上加个小散热片看看。注意散热片与周边元件的绝缘!
祝成功!

网友:
這顆MAX17108E液晶屏色彩轉換芯片.底部有大接地散熱塊,
拆卸時須配合有控溫功能預熱台從板底加熱,上方再用熱風槍加助銲膏才好拆。
直接上方加熱此芯片太薄,加熱太久會燒黑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