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46W4000 SONY 液晶 (完修)

楼主(2014-01-21):
今天有朋友請我幫忙修理
症狀 開機一閃即滅 紅燈13下
看一下網路資料 應該是高壓或者燈管
結果真的是燈管

請問有大大有46吋燈管
或者這片破掉的面板肯割愛

更換三星46吋燈管已經完修
謝謝大大

网友:
燈短都斷了  百分之百面板破了  不是摔到  就打到

楼主:
這也是我感覺納悶的地方
一開機會有瞬間畫面 不過有點暗
之後才亮13次紅燈
所以確定面板沒破
不過怎麼會這樣斷掉
怪怪的

謝謝大大回答

网友:
可能是震動到才會這樣.

网友:
小弟經驗雖不算多...但實在想不到...面板沒破燈管怎麼會斷成這樣.....

楼主:
這也是我訝異的地方
其他燈管也比較暗
為了安全起見我把所有燈管全部換了

网友:
可能中了降龍十八掌

网友:
請問大大哪兒有46吋燈管可買呢
可否告知一下 3Q

网友:
只要是動到燈管我就軟一半!

楼主:
隔山打牛才對  哈哈

我是買拆機良品 台中 石信 網拍有
運氣好  才剛好有燈管可用

多拆幾次就不會困難了
電視的還比螢幕還要簡單

网友A:
  sony kdl-40xbr4異常點高壓檢測 , 換燈管維修參考

影片中...異常點高壓檢測。變壓器工作電壓.阻抗之比較,原燈管使用3.5mm更換舊的4.1mm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ny kdl-40xbr4異常點高壓檢測 , 換燈管維修參考

多謝指教 ^ ^
收下

网友:
拆解面板到燈管步驟
真是好大的工程  這燈管應該不能寄送吧  是自行到台中自取嗎?

楼主:
沒錯  是自己上去比對跟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