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關於正文科技代工GemTek WIXHSM-100手機的Root和刷cwm與..

楼主(2014-01-22):
關於正文科技代工 GemTek WIXHSM-100手機的Root和刷cwm與備份和還原...小弟手賤玩玩的經驗分享:

1.首先如果只是要root可以google "vroot"這個大陸軟體就可以使用PC一鍵ROOT
有一些知名的大陸一鍵root是不行的只有"vroot"可以.(

2.想要CWM的可以使用以xda的高人最簡單的方法,root和刷cwm:
網址:forum.xda-developers.com/showthread.php?t=2519432

3.我當初一時手癢沒備份就刷了全球一動的update.zip,結果就是觸控完全跑掉點也點不到....有好心人可以給我GemTek WIXHSM-100的rom或備份?其實原本的完全備份最好,要不然提供備份檔案的boot.img就可以.

希望分享可以找到一絲絲希望....

結語:
1.早知當初應先使用方法2
2.然後進入Recovery先備份系統以防哪天壞掉(如想要乾淨的系統就要先回復出廠設定再備份)
----------------------------------------------------------------------------------------------------------------一般只推薦到這裡.以下風險較大自負
3.想試刷的就可以冒險了,壞了就進Recovery回復(有風險別亂試,如變磚時要拔電池等方法讓電腦找到)
ps.這機子奇怪都要用電腦命令進入Recovery模式,電源鍵+音量鍵通常無效.

楼主:
另外手上有這隻手機的可以使用xda達人的MtkDroidTools的Backup選項備份rom,備份檔案有recovery.img,boot.img,Uboot.bin等檔案
以上分享!

楼主:
MtkDroidTools是使用於PC電腦用USB連接手機(root)Backup於電腦中.(前提手機必須root)

楼主:
再來就是分享這隻手機簡單提取boot.img的方法:
條件和方法:
1.手機有root
2.手機開啟USB偵錯(在開發人員選項中/找不到問google)
3.PC開啟''命令提示字元''下cd 到adb目錄(只要那三個檔案adb.exe AdbWinApi.dll AdbWinUsbApi.dll就可以)然後,螢幕顯示....\adb>
4.輸入:adb devices(有裝置就是驅動連線正常,如果沒有就拔usb線重插或安裝驅動)
5.adb shell(顯示$)
6.su(顯示#)
7.下以下指令提取:
dd if=/dev/block/mtdblock5 of=/sdcard/boot.img
dd if=/dev/block/mtdblock6 of=/sdcard/recovery.img
dd if=/dev/block/mtdblock4 of=/sdcard/uboot.img
.
.
.
.
.
以上提取的區塊只適用於這隻手機!(這手機真的很特別都跟別人不一樣...)
有這手機的好心人看到這些分享可不可以施捨一下這手機的:boot.img檔案.....,3Q

网友A:
辛苦了.
在下之前跟您一樣.也徵求了一陣子的原廠備份檔.後來沒等到.
搞了好久之後放棄了.
助您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辛苦了.
在下之前跟您一樣.也徵求了一陣子的原廠備份檔.後來沒等到.
搞了好久之後放棄了.

其實很簡單dump出來的,只要知道每隻手機的區塊位置,可惜還沒找到擁有者願意幫忙提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來就是分享這隻手機簡單提取boot.img的方法:
條件和方法:
1.手機有root

是不是這隻手機借給你. 你就能提取相關資料?

  上述操作對我而言,是比古埃及象形文還難!

我在淡水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來就是分享這隻手機簡單提取boot.img的方法:
條件和方法:
1.手機有root

檔案在此

分區表
dev:    size   erasesize  name
mtd0: 00040000 00020000 "preloader"
mtd1: 000c0000 00020000 "dsp_bl"
mtd2: 00300000 00020000 "nvram"
mtd3: 00020000 00020000 "seccnfg"
mtd4: 00060000 00020000 "uboot"
mtd5: 00600000 00020000 "boot"
mtd6: 00600000 00020000 "recovery"
mtd7: 00120000 00020000 "secstatic"
mtd8: 00060000 00020000 "misc"
mtd9: 00300000 00020000 "logo"
mtd10: 000a0000 00020000 "expdb"
mtd11: 0dc00000 00020000 "system"
mtd12: 03c00000 00020000 "cache"
mtd13: 0c820000 00020000 "userdat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檔案在此

謝謝你,有空時再來換看看。
其實我有刷cwm,変磚好幾次。這手機很奇怪進recovery也是用電腦下指令。在Recovery模式刷回備份,一般原廠的這模式只能備份data部份,要刷cwm才能備份全系統,備份下來的zip檔內就有所有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檔案在此

adb指令
dd if=/sdcard/boot.img of=/dev/block/mtdblock5
更換完畢,可是從啟還是一樣:應該是沒真的寫入是騙人的.
所以嘗試使用cwm備份刷入...OK.觸控已經正常了.
謝謝您的幫忙.
樓上提供boot.img的md5:0a645533dbfd40f120ecb1ca6da898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這隻手機借給你. 你就能提取相關資料?

  上述操作對我而言,是比古埃及象形文還難!

看到您願意借出手機,真的感恩!可是往返不方便...
我給你全球一動的韌體(注意:全球一動的韌體有刷boot.img只適用於這支網拍的wm800,不要使用於全球一動門市的wm800)因為我已經更換樓上的boot.img了.
網址://115.com/lb/5lbcisqfpfj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