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AL1712 有焦味不過電

楼主(2014-01-22):
這台有很多大大都PO過了,好像是通病吧!!

這塊板很多資料ㄟ(代表很容易壞),這次燒的是Q201

Q201 Q202 元件 可用AO3400 代換

同組的Q203、Q204拆下量測已導通,一併換掉

R260也燒了,換一顆新的上去(它連接Q201的一腳),忘了拍換上新料的圖了

聽說這些換完回修率粉高,所以決定先燒它七天再來回報

目前開起來OK嘍= ="

忘了加註一句,小弟原本什麼都不懂,完全是靠痞酷網各位前輩留的資料,一步一步來。所以謝謝各位前輩!!

网友A:
這應該是5076NG
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記得背光電路區最好補焊(脫焊是造成燒毀的元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是5076NG
謝謝分享

被發現了!!手軟打錯~
那再補充一下可用5707取代~
H大眼睛真亮..5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