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關於Dell vestro 1200

楼主(2014-01-22):
各位網兄 前輩新年快樂,小弟有一台Dell vestro 1200,最近不是開不了機就是一開機就馬上關機,小弟住高雄左營這,想請教是否有大大在修這台,還有維修費用大致是多少,~~感恩。

网友A:
你好,有先移掉電池然後再插電看看嗎?或者充電器有先換看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有先移掉電池然後再插電看看嗎?或者充電器有先換看看嗎?

JACK 大你好,小弟這台筆電一職以來都是直插電源,電池則是放置一旁讓他慢慢掉電再充滿,至於這種情況小弟也試過拔下電池與裝上電池,大都一樣的結果,至於換電源小弟倒是沒試過,感謝大大的回覆告知,小弟會再試試看,再次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JACK 大你好,小弟這台筆電一職以來都是直插電源,電池則是放置一旁讓他慢慢掉電再充滿,至於這種情況小 ...

嗯,只是從簡到瀪的檢查,若確定了才是主機本身問題

楼主:
小弟剛剛再度確認了一下筆電狀況,按下開機鍵時候,CPU風扇有運轉一下子後停止,卻無畫面出來,硬碟也似乎沒有反應,直接卡在那裏,再度按電源鍵也沒反應不會關機,之前正常時候開機時CPU風扇會運轉一下,之後會逼一聲,硬碟啟動跑出開機畫面,這台筆電之前似乎偶爾會有這種情況(很少),遇到時得拔電源(沒裝電池)再度開機一次,有時2次,現在則是不管怎開都卡在前面。不知是否有大大可教導一下,再度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只是從簡到瀪的檢查,若確定了才是主機本身問題

再度感謝大大寶貴的建議與經驗的教導,真的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度感謝大大寶貴的建議與經驗的教導,真的感謝。

http://bbs.pigoo.com/space-uid-9536.html叫阿凡去修他在楠梓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space-uid-9536.html叫阿凡去修他在楠梓

喔,感謝P大介紹達人,楠梓剛好在左營隔壁,趕快留言給他詢問一下,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