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教可否直接用手機充電器為電路板改成市電供電?

楼主(2014-01-22):
我在學校時有做了一些五六顆LED燈串接成的電路,是用一般AAA電池驅動的
想改成能直接插在家裡110v的插座,但我自己具備的知識不足
於是發現能否從不再使用的手機充電器作為媒介給予這個電路供電?
這是手機充電器的規格:
輸出:5.5V 650mA
這是外殼拆掉

我的LED 是3mm的白光LED ,可以直接將充電器插上再從紅線與黑線的接腳直接接上電路嗎?
主要是怕危險,所以還是來請教版上大大,或是電路還需要配置什麼呢?

謝謝提醒 已改成版規要求

网友:
請尊重版規,請勿使用外連圖片
請將圖片縮小到800*600
容量在100kb內

网友:
一顆白光LED的順向電壓以3.0V計算
5顆約需要15V
建議你改成2串3並再加電阻限流

网友A:
你可以把LED分開,個別串聯電阻後,把串聯後的LED和電阻再並聯在一起.
假設LED為3V/20mA規格,以80%來工作.
電阻的計算為:
R_limit = (Vcc - V_LED)/16mA =?
計算後的電阻,取用最接近的規格品的電阻值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LED分開,個別串聯電阻後,把串聯後的LED和電阻再並聯在一起.
假設LED為3V/20mA規格,以80%來工作.
電 ...

http://gc.digitw.com/Program/Resistor4LED/Resistor4LED.htm
這裡可以計算LED的電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gc.digitw.com/Program/Resistor4LED/Resistor4LED.htm
這裡可以計算LED的電阻值

初學者要學會如何計算,會計算的人就不一定得要用計算的,這個線上自動計算器就可以派上用場了.

楼主:
謝謝大大們~ 除非很複雜低電路
基本低高中電路學我還是會的

网友:
可以的,算好电压电流,串并接就可以了,注意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