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osonic HD-32 無法開機

楼主(2014-01-22):
Herosonic HD-32 無法開機 動作很奇怪! 應該是程序亂了。

請問有這台電視的程序 /  firmware 嗎?

這片主機板

謝謝。

网友A:
電源如果都 Okay的話...應該 24xx 爆了..

Boot code 記得放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如果都 Okay的話...應該 24xx 爆了..

Boot code 記得放上去....

你好,請問是 U13 嗎?
這BootCode 是共用版本還是有特定版本? 上圖是網路上借來的,實際上的面板不一樣 AD上印刷標籤相同但貼紙的不一樣。

楼主:
無法開機是電源板5V不穩,換掉5V電容就能開機了。原電容外表正常。

現在是畫面顏色怪怪的,有換過T-CON都一樣? 看來問題可能在這主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無法開機是電源板5V不穩,換掉5V電容就能開機了。原電容外表正常。

現在是畫面顏色怪怪的,有換過T-CON都 ...

其實有些狀況貼圖比文字說明更容易判斷,有量測數據判斷更精準,
如果您提供更多數據給酷友,不要讓大家一起來猜謎........

圖片

數據

這個都在您手上

楼主:
故障畫面

网友A:
換條排線試試看吧!

网友B:
1.請先清潔排線.如不行請看下一步.
2.請看面板規格書,請看LVDS的設定.
有三種狀態,請多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條排線試試看吧!

Thanks 排線可排除問題。接上公板試過可正常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請先清潔排線.如不行請看下一步.
2.請看面板規格書,請看LVDS的設定.
有三種狀態,請多試試...... ...

Thanks
排線正常。
我再次確認公板和原主板輸出差異點。

网友B:
禾聯的主板跟別人的不一樣,尤其是LVDS設定.
如果面板換同型號也不一定可以用喔.
我都是跨面板廠在換的.
比如5V換12V,或12V換5V面板.
CPT,CMV,CMV,AUO,AUO,LG,SAMSUNG,有什麼換什麼..
才換出的經驗.
禾聯的LVDS setup 用的電壓是5V喔.
裝錯就是你那個畫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禾聯的主板跟別人的不一樣,尤其是LVDS設定.
如果面板換同型號也不一定可以用喔.
我都是跨面板廠在換的.

謝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禾聯的主板跟別人的不一樣,尤其是LVDS設定.
如果面板換同型號也不一定可以用喔.
我都是跨面板廠在換的.

解釋真詳細...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禾聯的主板跟別人的不一樣,尤其是LVDS設定.
如果面板換同型號也不一定可以用喔.
我都是跨面板廠在換的.

謝謝,我不敢確定電壓是否正常。明天看看。但面板不是cmo auo

网友:
我遇到的是這台

T-CON 接螢幕的排線 4條清了 也是一樣

尋求 指引方向 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禾聯的主板跟別人的不一樣,尤其是LVDS設定.
如果面板換同型號也不一定可以用喔.
我都是跨面板廠在換的.

請教你..
看不懂你說的
禾聯的主板跟別人的不一樣,尤其是LVDS設定.
如果面板換同型號也不一定可以用喔.

同面板同型號不可代用...

能解釋LVDS setup 用的電壓是5V
這是啥嗎..用意是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請教你..
看不懂你說的
禾聯的主板跟別人的不一樣,尤其是LVDS設定.

拆機時看一下面板... 上面都有說明...5/1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教你..
看不懂你說的
禾聯的主板跟別人的不一樣,尤其是LVDS設定.

每一張面板都有一個LVDS Option.
當那一條線 Open OR 接 GND 時,是一種狀態.
但Open 和 接 GND 是不同的.
雖然原廠的規格書上都是註明是同一狀態.
但是出廠給各組裝廠的時候,軔體是不同的.你主板的程式也要對應.
當面板沒得選的時候,只有自己去跳,才能顯示正常.
接 GND,同上.
接3.3V,是另一種狀態.
禾聯A/D板,給的是5V,當然要修改排線才會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機時看一下面板... 上面都有說明...5/12V

你講的是使用電壓.
禾聯的板子有JUMP.5V,12V是可以跳的.
就算沒有也能修改.

网友B:
用板主的圖.那支腳就是LVDS SELECT.
直接可以用就算了,不能用就是那支腳的線要拆下,另外接.

楼主:
面板是這

這片規格多少電壓我不知道?  板子上設定12V , 我先改成5V試試看。

答案一樣。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42-1-1.html

可以把 flash 資料 dump 出來修改 bit, 應可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板主的圖.那支腳就是LVDS SELECT.
直接可以用就算了,不能用就是那支腳的線要拆下,另外接. ...

這隻腳也試過了。不是這。接Hi畫面不對Low還認的出內容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42-1-1.html

可以把 flash 資料 dump 出來修改 bit, 應可完修... ...

這片板子的flash我找沒。
已知 : 一顆winbond mcu + eeprom + reltek 2顆外 就是audio chip & hdmi recever 外沒有一般常見的 flash
目前找沒方法讀取任何資料?無法線上讀取。 除 EEPROM 已拆拆下讀取外 , mcu 也該拆下但不知哪有這台正確內含程序

网友:
jump 旁那顆 so8,做 initial 用途...試著 dump 看看吧!

网友:
jump旁是MOSFET另一偏文章有提到。

网友:
jump右邊是MOS

JUMP左下MCU下方那顆看看,我沒程序

參考圖一

网友D:
我有一台只有待機亮紅燈,不能開機。請問要換24xx,要重寫裡面的資料嗎?
請問那邊有資料可以寫入,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只有待機亮紅燈,不能開機。請問要換24xx,要重寫裡面的資料嗎?
請問那邊有資料可以寫入,謝謝。

我認為是沒錯。重寫應該有機會。

网友:
明牌來啦!
機器因該是LVDS反轉(聯碩機器很常見的故障現象)

http://bbs.pigoo.com/thread-2734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牌來啦!
機器因該是LVDS反轉(聯碩機器很常見的故障現象)

謝謝,開明牌了

我去看看...

楼主:
看過了,寫的很好一真見血點出問題。

但......我還是看不懂! 悟性不夠

1. 首先 LVDS反轉 ,是接返還是訊號壓降相反? 好像是指訊號格式不對或相反吧!
有一pin是lvds option 有試過不對。

2. 再來,進入服務模式: 還找不到方法。
3. 或從T-CON著手 : 這和第一項應該一樣。

再次整理,面板/排線/邏輯板/LVDS線 已確定正常。

网友A:
說實在的...隔空抓抓只能點到為止...機子狀況只有您最清楚

下面文章摘錄於嘉義液晶維修中心\液晶基礎知識專區

LVDS及T-CON說明
A/D BOARD與T-CON故障判斷
(1)簡單講A/D BOARD是將輸入TV,AV等類比信號,轉為數位信號,再將數位信號轉為R,G,B,Y同步類比信號,再送給T-CON轉為數位信號,去推動Panel 內液晶偏轉角度,以決定彩色及明亮輸出, A/D BOARD輸出到Panel T-CON是類比信號,不相信你拿示波器去測就知道,記得要用示波器,不要用會嗶嗶叫的筆去量,因聽不出來,什麼是影像正極性,什麼是負極性,因各廠牌Panel 不同,A/D BOARD輸出腳位也不同
(1) 要判斷各牌LCD-TV A/D BOARD,彩色 R,G,B,Y信號的8條正負極性輸出波形及腳位,方法如下:
(1)先找A/D BOARD到Panel T-CON排線,用數位電表測量所有的Pin腳電壓並做記錄
結果大部份如下:
(1)測到OV的腳,表示空腳或接地
(2)測到5V或12V的腳,表示送給T-CON電壓,一般會在最後的5支並聯腳從26到30腳
(3)測到3.3V,腳表示Clock and data
(4)測到1.2V的腳(賓果)相同一定有8支腳就是( RXO+ RX0-)( RX1+ RX1-)(RX2+ RX2-)(RX3+ RX3)且示波器只要量到這支腳是負極性輸出,隔壁腳一定是正極性輸出,那為什麼A/D BOARD,8條彩色 R,G,B,Y的輸出信號, 電壓必須要DC1.2V,因為這是所有LCD-TV A/D BOARD到Panel T-CON大家共同定義,又因DC 1.2V低電壓傳遞,可減少EMI干擾
(2)以奇美32吋Panel 為例,要用(60MHZ以上)示波器測9到18腳(參考data sheet)是否有波形輸出,因A/D BOARD彩色 R,G,B,Y信號,輸出頻率達 40MHZ以上,以前CRT彩色及Y信號波形輸出,只有負極性波形,但LCD-TV的彩色及Y信號輸出是有正極性及負極性波形,為的是防止畫面靜止時,液晶不轉產生烙印現象,一般LVDS排線標示如下:
(1)RXO+ RX0- (紅色輸出正負極性)  (2)RX1+ RX1- (綠色輸出正負極性)
(3)RX2+ RX2-(藍色輸出正負極性)   (4)RX3+ RX3-(Y信號輸出輸出正負極性)
如何判斷A/D BOARD或T-CON故障
(1)假如測A/D BOARD上輸出到LVDS排線各腳, R,G,B,Y的8條正負極性信號腳沒1.2V 輸出或有1.2V電壓但沒影像輸出波形,就是A/D BOARD壞,如排線上皆有1.2V電壓及波形輸出,那就是T-CON壞,所以只要用示波器測過,就可以很容易判斷那一塊基版壞
(4)以LCD-TV變成,浮雕,缺色,黑白反轉,就是A/D BOARD上8條類比輸出信號,其中一條有問題(參考實際測量波形圖)就知道問題出在那裡, (當然懶一點就用治具去判斷是AD板壞,還是T-CON不良)
(5) LCD-TV浮雕,缺色,黑白反轉,等畫面,如判斷是A/D BOARD問題先測供給A/D BOARD上3.3V 2.5V 1.8V1.25v電壓是否正常,如沒問題可將靠近Panel到T-CON排線附近IC  如大同LCD-TV TP67610 ( RXO+/ -)( RX1+ /-)(RX2+ /-)(RX3+ /-)處理HY57V643220CT (SDRM)或TH63LVDM83R(LVDtoT-CON傳遞 IC) 每支IC腳補焊,如無效只好換A/D BOARD,假如不是A/D BOARD問題
那只有換T-CON

(B)T-CON為什麼會壞:
  一般T-CON升壓IC是將5V升壓到14-20V及產生一組負5-7V電壓,其中VH電壓是負責將液晶打開,負壓是負責將液晶關閉.此VH電壓再供給Panel內資料驅動IC (負責Panel垂直掃瞄有3顆大IC)及掃描驅動IC (負責Panel水平掃瞄有11顆大IC)以上兩種IC並不在T-CON內,而是在Panel內,這點很多人不知到,但你只要摸LCD-TV前面板會很燙就`知道為什麼,問題來了T-CON升壓電路只要故障,因Panel內液晶無偏轉,直接將CCFL光源導出,所以只看到白灰一片,就是俗稱白板,我們看以上方塊圖,就知道T-CON內有一區是DC/DC轉換電路,此升壓IC在T-CON那裡以後告訴你, T-CON為什麼會壞:,因5V升壓到14-20V效率很差,很輕易就產生熱問題,實際測T-CON DC/DC升壓IC工作溫度高達78度,加上T-CON又被鐵片包覆,散熱不易,所以很容易就燒燬,讓維修者有生存空間 ,但假如5V升壓故障,直接升壓超過DC20V以上,那Panel內資料驅動IC水平掃瞄IC皆會燒燬,到時不但要換T-CON,也要換整塊Pan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實在的...隔空抓抓只能點到為止...機子狀況只有您最清楚

下面文章摘錄於嘉義液晶維修中心\液晶基 ...

謝謝提供資訊參考。
這異常情形的確是不同於常見的T-CON Board 類似故障。
能試的選項僅腳位電壓變化,實際問題在主板內設定或某些參數差異導致。也很明確。
只是我無法取得進入方法及firmware file 或許可直接解除問題。(我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