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求助] XBOX 360 開機中心紅LED燈亮(非 RED RING)

楼主(2014-01-22):
XBOX 360 開機一秒綠燈轉紅燈,無法開機
ADAPTER燈號恆為橘燈(待機)

電源 5VSB/12V 9.6A ADAPTER無螺絲(貼紙下也無螺絲)
ADAPTER 應該是高周波融合,不敢貿然破壞拆卸

請求持有XBOX 360的大德
1. 幫忙測量ADAPTER這兩個接頭是否該有一組12VDC? 感謝!
2. XBOX 360 保固幾年?

网友A:
xbox360一般部分保固一年
如為三紅故障,針對其相關部分保三年
http://support.xbox.com/zh-TW/xbox-360/repair/xbox-360-warran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xbox360一般部分保固一年
如為三紅故障,針對其相關部分保三年
http://support.xbox.com/zh-TW/xbox-360/rep ...

感謝大安的資訊提供
呵呵! 周邊配件算是消耗品吧!只保三個月說~
我請麗子去給你侵一下~

网友B:
xBox的Red Ring of Death很有名,但這不是電源供應器故障,xBox跑紅燈有大部分是內部的問題。請參考這邊看看,或許可以解決。

网友C:
看影片應該有5VSB 跟 12V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ewhi4D2-Aw

外蓋好像是鎖螺絲  22:43 電源起動方式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1-cwmbsTw8
內含風扇要記得清潔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8iJapdj9c

网友D:
拆了 幾顆XBOX360電源 螺絲在橡皮墊高裡面的塑膠套裡

你差塑膠沒拔起來 拔起來 你就看到螺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xBox的Red Ring of Death很有名,但這不是電源供應器故障,xBox跑紅燈有大部分是內部的問題。請參考這邊看 ...

感謝phuang分享資訊
原來常見故障多為E73、E74
看來要先接銀幕確認故障碼
才好下手查修~ QQ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影片應該有5VSB 跟 12V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ewhi4D2-Aw

ADAPTER拆開後,風扇很新說,一點灰塵都沒有

5VSB與PSON短接,才有12VDC輸出(風扇才開始運轉)
這台XBOX是主機有障礙n_16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了 幾顆XBOX360電源 螺絲在橡皮墊高裡面的塑膠套裡

你差塑膠沒拔起來 拔起來 你就看到螺絲了 ...

請教吳兄,XBOX如果沒有硬碟可以開機出畫面嗎?
因為這台沒硬碟,沒綠燈,也沒畫面說~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教吳兄,XBOX如果沒有硬碟可以開機出畫面嗎?
因為這台沒硬碟,沒綠燈,也沒畫面說~

連 xbox 你也修 我家理還放了一堆ps2 過完年通通殺肉好了

网友D:
沒硬碟 沒手把 可以開機的 但是視訊線一定要插著 不然無法開機會顯示4紅

玩的時候也可以不用硬碟 你可以插著沒再用的USB隨身碟 也可以 只是遊戲記錄檔 和遊戲更新檔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連 xbox 你也修 我家理還放了一堆ps2 過完年通通殺肉好了

呵呵!能搬來的小家電都修呀,時機麥,家減賺~

PS2殺肉,呵呵!老板您的雜貨店料還真多~
智哥手中PS2型號有沒 SCPH-35000 、SCPH-70007、8.5V變壓器一顆
讓給小弟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硬碟 沒手把 可以開機的 但是視訊線一定要插著 不然無法開機會顯示4紅

玩的時候也可以不用硬碟 你可以插 ...

感謝吳兄~
視訊線沒插,也沒顯示4紅,故障依然
應該主機掛點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能搬來的小家電都修呀,時機麥,家減賺~

PS2殺肉,呵呵!老板您的雜貨店料還真多~

SCPH-35000 有一台 開機有畫面 不過七星會變成一團

楼主:
引用 网友F:
SCPH-35000 有一台 開機有畫面 不過七星會變成一團

拆修看看呀!大部分是軟的
硬斗就殺下捏~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修看看呀!大部分是軟的
硬斗就殺下捏~

都沒看到哪邊故障阿?? 改機IC也拆了
電池也有電 就是卡在七星哪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連 xbox 你也修 我家理還放了一堆ps2 過完年通通殺肉好了

第一次,總是個開始

抓到了!電容漏焊

呵呵!補焊後,依然還是紅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