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o-Sonic聯碩DK-37 主板U18晶片燒了

楼主(2014-01-22):
Hero-Sonic聯碩DK-37 主板IC

圖片中這顆IC 燒了 U18

IC看不到 任何的字體

懇請各位前輩幫幫忙 告知這顆IC 或有代替的IC嗎謝謝

网友A:
剛剛才組裝起來的~
看看是不是這ㄎ:
『4953GM』

网友B:
注意:4953燒毀應到 T-CON (  V37A CO  ) 12V電壓短路,才會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才組裝起來的~
看看是不是這ㄎ:
『4953GM』

太感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4953燒毀應到 T-CON (  V37A CO  ) 12V電壓短路,才會燒毀.

哈哈哈~~其實是差點碰到熱風槍嚇一跳 結果手拿量棒去阿斯到~晶片就燒了~~

网友:
那顆好像是P-Chanel的.

SOP-8 AP4953GM -30V -1A P - Channel DataSheet.pdf

207.36 KB, 下載次數: 39

楼主:
IC買到了 也焊上去了 可以開

現在的問題是 看起來對比怪怪的 爬文後 是說這叫 油畫 但是比對一下 又沒有向他們這麼嚴重

T-CON 接螢幕的排線 4條清了 也是一樣

以前搞過一台 有點類是 越看久對比越怪 結果是主板處理影像IC脫焊 又重新回焊加散熱片~搞定~

但是這台 一開機 接VGA 或第4台 都一樣對比很怪

尋求 指引維修方向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IC買到了 也焊上去了 可以開

現在的問題是 看起來對比怪怪的 爬文後 是說這叫 油畫 但是比對一下 又沒有向 ...

1 T-CON到面板4條排線.

2 AS19HIG

3 LVDS 線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AS15F,AS0712G, 排阻.

2 T-CON到面板4條排線.

找不到 AS15F,AS0712G

是這顆嗎 AS19-HG 0712 7321K32

RA101-RA111 的330歐 排組 正常

L117-L129 排組 是0.6歐嗎?? 上面沒寫 量測下來都是0.6歐.

面板PC板C638短路變白屏.....找不到 C638 最多到C5XX

网友:
AS19-HG 就是 GAMA IC, 用手摸看看溫度,是否異常,
準確一點就量GAMA 電壓,

楼主:
以完修 謝謝各位前輩

換了晶片 更慘 全彩畫面 再換回原本的晶片一樣 "油畫"

恩........遇到AS19-HG跟AS19-HIG無法通用阿

只好再看看露天有無AS19-HG 或 整塊TCOM

找不到AS19-HG 有找到全新版

買了全新版回來裝 一試甚麼問題都好了

開開心心的過年摟

(SORRY 到現在才再補完修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完修 謝謝各位前輩

換了晶片 更慘 全彩畫面 再換回原本的晶片一樣 "油畫"

AS17??可能小弟孤陋寡聞今天才知道有AS17,之前也有修過一台同型機但沒拍到此顆GAMA 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