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tar T-CON 6P18V00047 A2 白色畫面

楼主(2014-01-22):
哪為高手可以幫我看一下,為什麼我把電晶體都拆掉了,用電表量還是短路的,附近的零件也都拔掉還是一樣短路,到底是哪個地方短路到,麻煩大家了,附圖,謝謝

网友:
翰宇面板 16:10高解析面板

28吋
先看主板

楼主:
主板已拔除,還是一樣

网友:
頭殼痲麻
主板拆掉面板沒電
你的電表有歸零嗎

网友:
白屏~一定是T-CON壞嗎?

為何你如此篤定 PI & AD板是好的?

网友:
白屏通病DC-DC電路壞,可換DC-DC電路解決,屏供電5V,25V左右電壓為0,即為白屏。
遇到白屏故障首先要檢查3個電壓,
第一個電壓是10V或者是12V(它是由5V或3.3V的屏供電電壓經過一個簡單升壓後,產生的一個電壓)。
第二個電壓是25V或者是30V,由屏而定。(它是由DC----DC變換電路輸出的)。
第三個電壓是負7V(它也是由DC---DC變換電路輸出)。
一般屏電路這三個電壓都正常,白屏最後才考慮主晶片。
一般屏的DC變換電路,第一要檢查的就是濾波電容,第二個就是DC---DC電路,IC壞的多,
檢查以上幾步如果還不能修好,建議直接更換邏輯板。

网友A:
處理短路的方式:
邏輯板裸板在工作台上,保險絲位置跨線直接導通,
要有一台可調大電流電源供應器(超過5A)
若邏輯板供電吃12V就送12V,吃5V就送5V,正極銲在保險絲處,
負極找個邏輯板接地位置銲住(兩條線要粗一點),
開機(電源供應器)送邏輯板供電電壓例如12V
再慢慢調電流檔,不久就可找出短路的零件。
我用此法修過多片短路的邏輯板,上月一片邏輯板
電管芯片TPS65161也是內部短路調到3A短路2支腳位即冒煙穿孔
給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處理短路的方式:
邏輯板裸板在工作台上,保險絲位置跨線直接導通,
要有一台可調大電流電源供應器(超過5A ...

我零件都拔掉了,還要在黏回去才能量,但還是感謝你提供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零件都拔掉了,還要在黏回去才能量,但還是感謝你提供方法

零件拔掉了還有短路存在就可以上述方式找出短路位置

楼主:
L400 C441 C443 和 U404的Vin 都已經沒接零件到還是一樣短路,為什麼

网友B:
真想問你....以回文給你...
一句話都沒說...
看圖電表問你有規0嗎
也不回
只想問哪裡故障

只能說頭殼壞掉

送修就好了...

不知道為何白..很像某種畫面  >>嗎

套一句W大說的  黑白亂舞

回你文也不回...熱臉貼冷屁股

网友:
建議將電表紅棒接GND黑棒接Vin試試看。

楼主:
已試過還是一樣短路,對調也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想問你....以回文給你...
一句話都沒說...
看圖電表問你有規0嗎

抱歉,我電表歸零也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L400 C441 C443 和 U404的Vin 都已經沒接零件到還是一樣短路,為什麼

U404 的 Vin 這塊銅箔有很多貫孔, 應該還有接到其它地方, 如果排除儀錶誤差問題要去把它找出來.
dali 大大都已經在 7# 告訴您怎麼去找出短路的方法了, 用小電壓大電流去找出發熱的短路位置.

网友:
依你電表指針顯示..是有阻值.還沒到短路狀態..短路是0喔姆.

网友:
cx506a ... 好想要噢~

楼主:
買一個吧,一台可以用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