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C-HC.1.7.1.x86播放器的独立过滤器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4-01-22):
独立的过滤器32位(x86)         7Z
独立的过滤器64位(x64)

楼主:
请使用安装过的朋友指点一,谢谢。

楼主:
MPC-HC.1.7.1.x86播放器

我的操作系统是XP,今天安装了这个播放器,怎么连AVI格式的视频文件都无法播放?是我不会用,还是需要重新进行相关设置才可以,在开始栏的所有程序里,有MPC-HC这个程序,但是在视频文件的打开方式列表里(选择打开文件的程序列表),却找不到这个已经安装好的MPC-HC,这个播放器支持DAT格式吗,敬请各位网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MPC-HC.1.7.1.x86播放器

我的操作系统是XP,今天安装了这个播放器,怎么连AVI格式的视频文件都无法播放?是 ...

應該是codec沒安裝的關係

像k-lite codec就是media player classic+一堆雜七雜八的解碼
早期我都用這個,裝上後大部分就能搞定,後來出的版本不知道是我安裝不得法
還是因為一堆影音編碼格式太多了,老是出包,就放棄了
暴風影音這套我倒是沒裝過,尤其之前聽說有木馬就更沒裝過

現在很懶,都沒選用外掛codec這個方式,直接用potplayer這類內建的播放器
找一套適合自己的來用看看吧

很多avi檔其實都不是原始的avi格式,DAT早期我在VCD上面看過,如果是這個應該能放才對
現在的很難說

网友:
如果是播AVI會花屏, 試看看這樣修改!

開始—執行—dxdiag—確定
顯示—directx—Directdraw加速—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codec沒安裝的關係

像k-lite codec就是media player classic+一堆雜七雜八的解碼

應該是codec沒安裝的關係

我觉得你说的有门!

codec怎么安装?

楼主:
除了用这个Windows Media Player可以播放部分电影文件外,其余绝大多数电影文件都无法播放,这里所说的无法播放,是指双击电影文件,要么自动调用Windows Media Player,要么在右键菜单里选择打开方式,在打开方式列表程序文件里里没有MPC-HC.1.7.1.x86这个程序。

上述问题(即文件关联)解决了,原来是要手动添加,即在右键菜单里选择打开方式,在“浏览”寻找MPC-HC.1.7.1.的安装路径,即安装XP系统的C盘C:\Program Files\MPC-HC里选中mpc-hc.exe打开并确定之后就可以mpc-hc播放了。

楼主:
已经可以使用MPC-HC.1.7.1播放器了,但是对其设置还是很茫然,友情各位大侠说道说道,谢谢。

楼主:
请jason1204网友过来指导一下可好?

网友A:
http://www.free-codecs.com/k_lite_codec_pack_download.htm
這邊有k-lite codec的下載頁,下載完就點選安裝即可

我是覺得可以先抓個potplayer免安裝的版本來試看看
但是我用的是阿榮版,繁體中文的
簡體的我倒是不知道哪個網頁下的比較沒有被加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free-codecs.com/k_lite_codec_pack_download.htm
這邊有k-lite codec的下載頁,下載完就點選安 ...

http://mpc-hc.org/

这个版本是从上面这个网址下的,应该属于多国语言版,可以认为没有加私货吧?

阿荣福利味的软件的确非常精彩,我也是此前刚刚发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mpc-hc.org/

这个版本是从上面这个网址下的,应该属于多国语言版,可以认为没有加私货吧?

看起來是很正式的官方網站

不過我指的不知道有沒有被加料的,是簡體版的potplayer
因為我沒實際用過

如果你有下載k-lite codec mega pack 來安裝的話,安裝選項裡就有MPC
http://www.azofreeware.com/2007/ ... codec-pack-163.html
這邊的圖您注意一下看看,第一個就是player  MPC-HC
所以我覺得你抓的這個就是個撥放器,背後還是要有解碼器的配合
就跟window media player一樣

楼主:
初次使用MPC-HC播放器,安装的是MPC-HC.1.7.1,打开并运行该软件,在“文件”命令菜单里,有“载入字幕(L)”和“保存字幕(U)”这两项,但是是灰白状态,不可选,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次使用MPC-HC播放器,安装的是MPC-HC.1.7.1,打开并运行该软件,在“文件”命令菜单里,有“载入字幕(L ...

開啟影片後,這些選項才能選擇,否則就是不可選的灰色狀態

楼主:
播放影片之后,“载入字幕(L)”和“保存字幕(U)”这两项还是是灰白状态,不可选,我刚刚尝试过。

[契卡].Chekist.(1992).mkv
[契卡].Chekist.(1992).s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