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AILI 18650行動電源電池盒拆解

楼主(2014-01-23):
一般市面上的行動電源都採用不可以更換的電池內建設計,但是有在使用手電筒的玩家,手頭上一定會有18650充電鋰電池用來替換,假如行動電源的電池也可以這樣更換的話,那只要多帶幾顆18650電池,就可以提供更長的續航力,不僅電池可以分開充電,而且也可以選用自己喜愛品牌的18650電池芯(例如三洋或松下等等),這次要介紹的是一款AILI品牌18650行動電源電池盒

外觀正面,塑膠殼採黑色鏡面處理,下方中央打上AILI品牌商標,上方有電源開關(左)與電量指示燈(右)

外觀背面,同樣是鏡面處理塑膠殼,印上充電/放電電流規格及使用注意事項,要注意到的是充電電流最高可以達到2A以上

本體側邊為白色塑膠框,有一個輸出電流選擇開關,可切換0.5A/1A/2A

本體上方為兩個USB 5V輸出埠、一個micro USB充電輸入埠及一個照明用白光LED

後方塑膠殼往下滑動,就可以打開,裡面有四顆18650電池的安裝位置

拆開正面黑色塑膠蓋,電路板呈現在眼前

不過其中一個USB的焊點明顯較差,需要加強,一些元件的引腳也未剪除

拆下電路板翻過來,主要元件都在這一面上,電池負極端有加上一個自復型保險絲(元件編號F1)

其使用的主控IC上並未打上任何型號及品牌,應為訂製產品,右邊電流選擇開關下可以看到切換輸出電流用的SMD電阻(元件編號R15/R16)

裝上四顆松下NCR18650B 3400mAh 18650電池芯,要特別注意四顆電池為直接並聯,正負極必須朝向同一方向,千萬不可以正負顛倒裝,以免造成電池短路產生危險

按下電源開關,底部紅色LED點亮,表示開始工作

右側電量指示燈也會點亮,過一陣子就會熄滅,再按一次電源開關就會再點亮一次指示目前電池電量狀況,有25/50/75/100四個段位

無論行動電源是開啟或是關閉下,快速按兩下電源開關可開啟/關閉照明用白光LED

接下來是實際充放電測試

結論:
1.此行動電源最大充電電流經測試可達到2.27A,比起標示的2A高出一些,雖然電流大充的快,但行動電源本體也有明顯發熱
2.在0.5A/1A/1.5A輸出下都還有維持80%左右可用Wh的水準,但一提升到2A,可用Wh下降很快,僅有67%,且2A放電時5V輸出壓降較明顯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怎麼沒有DW01跟8205
它有鋰電池保護的相關機制嗎

网友A:
這一款~我有買過~ 好像有防冒品~
覺得這款的缺點~  不用時 會自己把電放光...還有表面的樹膠 不耐刮~用一振子就 刮傷纍纍..
我用2A 變壓器 充電 會很燙~1A 的不會~不知道會不會 有問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款~我有買過~ 好像有防冒品~
覺得這款的缺點~  不用時 會自己把電放光...還有表面的樹膠 不耐刮~用一振 ...

可能MCU待機電流太高,有空來測試一下

因為不像一般行動電源會把充電電流壓制在1A~1.5A,實測最高可以吃到2.27A,這時溫度就會比較明顯,甚至可以看到電路板那張圖MICRO USB後方有一顆SS24 2A 40V 蕭特基二極體(編號D3)附近的電路板開始變褐色了(這顆串聯在5V上防止極性反向)

楼主:
剛剛測了一下,接上4.2V電源模擬電池,未開機前電流消耗在1mA以下,開機後為30mA(未接負載),如果點亮白光LED,會隨著電池電壓而改變電流,LED亮度也會跟著增減,網路上部分使用者反映放著會沒電,似乎是照明LED部分出問題,將其拆掉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剛測了一下,接上4.2V電源模擬電池,未開機前電流消耗在1mA以下,開機後為30mA(未接負載),如果點亮白光L ...

感謝港都大大持續研究測試,提供購買依據

网友C:
似乎別用2A充電會讓產品使用壽命比較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似乎別用2A充電會讓產品使用壽命比較長...

那就要用有限流能力的ADAPTER,才不會用高電流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謝港都大大持續研究測試,提供購買依據

第六版 AILI 行動電源 免激活 18650行動電源盒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六版 AILI 行動電源 免激活 18650行動電源盒

買過手動輸出電源盒因使用傳統手機沒機會長時間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