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零件是什麼??型號是什麼??

楼主(2014-01-23):
這零件是什麼??
零件可代替哪些零件
型號是什麼??
1.

2.

网友A:
11N50A----->MOSFET N-Chan 500V 11 Amp
A08TB60--> 600V 8A Hexfred Discrete Diode in a D2-Pak (HEXFRED) Pack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N50A----->MOSFET N-Chan 500V 11 Amp
A08TB60--> 600V 8A Hexfred Discrete Diode in a D2-Pak (HEXFRED ...

零件這些是什麼???

网友:
IRFB11N50A
Power MOSFET(Vdss=500V, Rds(on)max=0.52ohm, Id=11A)

HFA08TB60
Diode
VR = 600V
VF(typ.)* = 1.4V
IF(AV) = 8.0A
Qrr (typ.)= 65nC
IRRM = 5.0A
trr(typ.) = 18ns
di(rec)M/dt (typ.) = 240A/µs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件這些是電晶體嗎???

標題麻煩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件這些是什麼???

4樓已列規格,不難買,可代替的很多

网友:
11N50A
N通道增強型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場效電晶體
N-ChanMOSFET
至於幹嘛用     你把電路圖正反面貼出來 我才能給你明確的答案
它可能是當 開關 或是拿來限流 還是其他用途
A08TB60
高速二極體

這個電路很可能是在APFC的
如果是那MOSFET是拿來當開關
產生頻率給電感 電感在升壓至大約380V然後經過高速二極體整流 大電容平滑電源給後面的電路

网友:
MOSFET,场效应晶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