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輩 有使用過 MOS FET Relays 嗎 ?

楼主(2014-01-23):
各位前輩好:
小弟最近想將一般機械式繼電器換成MOS FET Relays 想請問一下,用在信號上 可以嗎 ??

网友:
你這樣不夠喔,你想一想還有欠缺那些需要提供的資訊,這樣大家才能幫你出主意.

楼主:
好的 我在把 電路PO上來  給各位前輩

网友:
AC200v/200ma---->小電流當緩衝級????

网友:
可以阿
他是用來隔離高低壓用的
也可以用光耦

不過他很小 要直接套用可能需要一些轉版或是OK線直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