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7805能取代LM2940T-5.0嗎?

楼主(2014-01-23):
我有一個LM2940T-5.0故障,用DAC-75量顯示故障,用簡易型測試儀量顯示是二級管,手邊只有7805,請教能替代嗎?

网友A:
LM2940是低壓差的穩壓器,要用7805代替時,要先確認輸入電壓約為8V以上,7805才可有穩壓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2940是低壓差的穩壓器,要用7805代替時,要先確認輸入電壓約為8V以上,7805才可有穩壓作用. ...

謝謝CIKO大的回答,供電是6V鉛酸電池,我還是乖乖去買一個LM2940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CIKO大的回答,供電是6V鉛酸電池,我還是乖乖去買一個LM2940好了。

可以用ZD穩壓也能低壓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ZD穩壓也能低壓差

能幫我畫線路圖嗎?我依樣畫葫蘆接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幫我畫線路圖嗎?我依樣畫葫蘆接接看。

Zener電流較小(選5.6V規格),可能還要加電晶體放大電流(Vbe壓降0.6V),考慮輸入電源已較低,電路設計考慮需較多.建議還是直接更換LM2940.

网友A:
DCA經確認並無法測試LM2940-5.0,但可辨識78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A經確認並無法測試LM2940-5.0,但可辨識7805.

請教CIKO大,DAC75要如何辨識7805,我測試了好幾顆都是顯示X。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教CIKO大,DAC75要如何辨識7805,我測試了好幾顆都是顯示X。

我的是直接有顯是輸出電壓值及各腳位的順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直接有顯是輸出電壓值及各腳位的順序.

請問CIKO大,我量了7顆7805,都是顯示X,你能幫我問一下原廠是哪裡有問題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CA經確認並無法測試LM2940-5.0,但可辨識7805.

請問 什麼是"DAC75"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CIKO大,我量了7顆7805,都是顯示X,你能幫我問一下原廠是哪裡有問題嗎? ...

型號必須是DCA75才有此功能,另一型號為DCA55是無此功能的,你的是DCA75?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請問 什麼是"DAC75"

DCA是另一款晶體測試儀,為英國產品,與大陸產品有部分不同的測試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A是另一款晶體測試儀,為英國產品,與大陸產品有部分不同的測試功能.

CIKO大,筆誤,我的是DCA75,上次有去您那裏坐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CIKO大,筆誤,我的是DCA75,上次有去您那裏坐了一下。

是的,有些健忘,下次有路過或直接寄來給我檢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 什麼是"DAC75"

DAC 75  美製的 晶體測試儀!!   與網上團購的價差8-10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