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白牌42吋是哪家公板?如何進工模?有炒花生的聲音

楼主(2014-01-23):
如標題,請問有解嗎?

1、請問這白牌42吋是哪家公板?如何進工模?

2、有炒花生的聲音,請問是哪兒問題?

3、亂碼情況,請問有解嗎?

网友A:
先斷開(按鍵板)看會不會正常

网友B:
這塊板有2-3人用

可以给張電源接頭圖片嗎

如是電源腳位直接焊線
大約猜得出是誰的
看圖好像某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斷開(按鍵板)看會不會正常

wecan 大  按鍵板都沒接也是會有以上所有問題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塊板有2-3人用

可以给張電源接頭圖片嗎

BEER 大  這是電源接頭圖片  若是電源板接頭圖片我就不清楚了  因為電源板有被改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 大  按鍵板都沒接也是會有以上所有問題喔!

先看一下 24cxx旁的(電容)
漏電 容質不夠也會如此
再來 穩壓ic的電容濾波 這個都要注意
請您 再試試 看故障能否排除

网友:
24cxx 這個零件 會有(次數)限制 如可以換一個 (空白)上去試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BEER 大  這是電源接頭圖片  若是電源板接頭圖片我就不清楚了  因為電源板有被改過

我知到改過就是看改電源手法就知是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到改過就是看改電源手法就知是誰的

這是電源板接頭

网友:
手法n_079|就知是誰的n_119||
大大會通靈:on_094|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電源板接頭

這台出貨組裝再台中

陳xx

楼主:
回報目前情況,主板的 FM24C02 ﹝換24LC02﹞與小容﹝換100UF/16V 附近5顆﹞
結果相同有 炒花生的聲音、亂碼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