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BR886AR 多功能家電維修測試儀帶RGB、VIDEO、AUDIO輸出

楼主(2014-01-24):
剛剛在對岸看到的 BR886AR 多功能家電維修測試儀 有RGB、VIDEO、AUDIO輸出
還有送海量维修资料(包涵主板、液晶、硬盘等)

不知是否為BR886A二代的加強版(因不清楚BR886A一代長怎樣),
一直想買BR886A二代, 如今看到這個, 又得做一下功課了....

有人有研究或想開團的嗎?還是wish大有想引進呢??

网友:
請老大再發起團購

网友A:
新款式多了液晶及CRT的影像測試信號,還有Audio單頻輸出信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款式多了液晶及CRT的影像測試信號,還有Audio單頻輸出信號,LCD螢幕為繪圖式顯示,可顯示更多信息,電容器測 ...

螢幕應該還是一般七段LCD,那個看起來很多字的應該是另外一部高階LCR表

楼主:
目前在特價RMB230, 不知有沒有人想要發團呢??

网友B:
還是先請上一次有團購這一台的會員出來說一下使用心得吧!
以我們的經驗,這家一台的故障率算高,可能是由於送修的費用較高,所以一旦發生故障,購買的人就自認倒楣也說不定。
像這種把各種功能都整合在一起的想法是不錯,但是也有可能是某一功能故障就全部故障的可能,而且有些功能整合在一起是有問題的的說不定,分開買或許比較貴,但是比較可靠及合理。

例如想買電容表時,就可以考慮買LCR電表,而不要只買電容,因為測電感就可以測變壓器,及一些電容表測不出的數值。

有一次有烏骨雞學姐賣了日本原裝的燈管去桃園,結果對方說燈管故障,我請會員幫我測燈管,他跟我說他用那台測試儀只能測幾秒鐘......。要測燈管就買一個高壓板,12V電源隨便找都有,要測多久就測多久,那台測試儀好像只能測幾秒鐘,這種測出來的結果會準嗎?

那台測試儀說可以測遙控器的輸出及代碼,遙控器有無輸出不是對著手機或相機就知道了嗎?代碼也不見得都適用。

現在新版又多了VGA測試訊號了,這個功能不是插到電腦就可以了?真的是職業級的就買一個分配器就解決了。修螢幕或電視難免要用到燒錄器,像RT809F就有內鍵測試器訊號了啊!

其實是送修的問題最麻煩,大陸寄過來是首重30元,續重25元,現在匯率已經超過1:5了,折合新台幣是首重150元及續重125元以上,但是台灣寄到大陸一次費用300元以上跑不掉,真的發生故障會划算嗎?也就是假設你用了一個月後發現有問題,就算是一公斤內,那你要負擔寄去的郵資300元,再加上大陸寄來的費用150元,一共是450元,這就是買大陸東西時,最為難的地方。
上次這台團購後發生好幾次故障送修的情形,如果品質及品管不改進,現在團購我還會覺得怕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還是先請上一次有團購這一台的會員出來說一下使用心得吧!
以我們的經驗,這家一台的故障率算高,可能是由 ...

以前我的學生應該是看過我就直接用分配器同步做測試
在家裡工作區就是一對八分配器

一片高壓板+12V雖可以測很久,但無法明確知道現在點起來的電壓(尤其公版高壓板不一定會有保護迴路,同樣在機上有問題的燈管用公版點都察覺不出異樣,最近才奉送一片面板給客人...)
這台我也在等大陸的報價,因為看起來功能比之前那一台多了不少
帶出去檢修也算方便~

网友D:
代購不是代理。。。。。

如果覺得划算還是可以買,但後續自理。

因為代購不是代理。。。。。

講清楚就行了。

(我已經有了,不然也會想買這台。這種價格的這種品質,應該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的學生應該是看過我就直接用分配器同步做測試
在家裡工作區就是一對八分配器

版大!你認為那台測試儀所顯示的燈管電壓可信度有多少?高壓板振盪頻率越做越高,要測量它的電壓、電流可不是一般儀器可以勝任。
簡單一個燈管電流就幾乎把我手上所有的電表打敗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38510-1-1.html

我曾經用Tektronix P5100高壓探棒測量Sanken 255mm筆電燈管電壓︰
http://bbs.pigoo.com/thread-38509-1-1.html

這支燈管就是上面說的那支日本燈管,得出的數值跟那台測試儀顯示的數字有很大的差異。
簡單說好了,如果使用者是要參考它的顯示電壓,那個數據是誤差很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代購不是代理。。。。。

如果覺得划算還是可以買,但後續自理。

你說的沒錯!我們只能壓低它的售價,但是若發生做障,那只能請會員自行送修,由我們代送只是多一趟或兩趟的運費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說的沒錯!我們只能壓低它的售價,但是若發生做障,那只能請會員自行送修,由我們代送只是多一趟或兩趟 ...

如果是我的話,這種價格與運費,我寧可再買一台新的。。。。。

畢竟壞的那一台可以當萬一時的零件機。。。。

划算的。。。。。

网友:
自己的用到現在是還沒問題就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版大!你認為那台測試儀所顯示的燈管電壓可信度有多少?高壓板振盪頻率越做越高,要測量它的電壓、電流可 ...

因為沒真得用過!所以無法回應可性度
這種價格我買來也只是圖個方便~
不用小測試要把所有的東西都接起來!
修螢幕我得接VGA信號產生、分配器、高壓板、電源供應器
用這個我想只要一台就可取代幾樣東西(圖方便)就可以基本測試了
除非結果與經驗發生衝突

您辦團購可能議了些許的價格下來
但還有被課徵關稅的風險
此外日後(一年)機器故障還得幫忙處理
說真的滿吃力不討好

建議會員有興趣可以考慮各自購買,一台RMB 230還可以刷卡(+3%多)
日後有問題看是要跟當初大陸賣家研議或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因為沒真得用過!所以無法回應可性度
這種價格我買來也只是圖個方便~
不用小測試要把所有的東西都接起來 ...

所以我說要試燈管好壞,用高壓板來點還比只能輸出幾秒鐘可靠。

我也跟烏骨雞學姐說團購時一定要說清楚,我們的角色只是幫大家用比較便宜的價格"代購"回來,保固要跟團的會員自己對廠商,我想日後可以建立這樣的觀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說要試燈管好壞,用高壓板來點還比只能輸出幾秒鐘可靠。

我也跟烏骨雞學姐說團購時一定要說清楚, ...

請問一下喔
家電維修測試儀測燈管所顯示的東西~~~到底是啥資訊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