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風扇3條線怎改4條線使用

楼主(2014-01-24):
有人知道風扇3條線.怎接成4條線..我筆電風扇4條線.聲音有點大.要壞了..找到一各3條線風扇..有人知道怎改嗎..

网友A:
應該 + -接兩條就可以 其他可以不接 量一下就知道

网友B:
紅: +5V
黑: GND
黃: 轉速偵測
藍: 調速

把三條線的 connector 端子對應換過來就好了, 藍線應該可以不理會,
若求保險可以用5V小電源接紅黑確認轉動.

如果筆電設計上有需要, 也可以將那個三線風扇改回四線, 板端有預留該pad, 只是沒焊藍線上去.

网友C:
一般紅黑色為電源線 標準5V 12V 24V 看風扇標示/黃,藍色線為信號輸出線(測速測溫等用)/高級電路板要有此黃,藍色線(回報)才可正常工作   可 參考

网友:
改了風扇可能壞了CPU,造成系統不穩
還有BIOS設定要DIS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 + -接兩條就可以 其他可以不接 量一下就知道

不知道外面有沒有賣轉接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紅: +5V
黑: GND
黃: 轉速偵測

一樣顏色互接嗎,藍色沒接,筆電會出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紅: +5V
黑: GND
黃: 轉速偵測

2個風扇型號一樣,但是3條線上板端沒預留該pad, 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紅黑色為電源線 標準5V 12V 24V 看風扇標示/黃,藍色線為信號輸出線(測速測溫等用)/高級電路板要有此黃, ...

有沒有辦法3條改成4條線,還是說3條線就只能3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樣顏色互接嗎,藍色沒接,筆電會出問題嗎。

是的, 顏色代表定義, 相同互接.

藍色沒接能不能動作要看筆電的設定,
如前面說的, 黃色是轉速偵測(告知筆電)& 藍色是調速(筆電命令風扇),
較嚴謹的設計會做迴圈測試, 若如此則不確定其工作穩定.
有些機種如 huifang 大大所說的, 是可以在 BIOS 中做設定.

如果沒把握或擔心會有問題, 建議直接去拍賣網站找一顆同型號同出線規格的風扇,
價格跟實用性不會比找轉接頭差多少, 畢竟筆電內的空間有限, 再塞一顆連接器還有整線都不容易.

网友:
聲音大是軸承問題
去針個油就好了

网友:
沒辦法改,你用三條線的替代風扇會變常轉,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是可以這樣用,
但是單用電池會變得很耗電

网友D: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把原本4PIN頭跟3PIN頭對換再把藍線移植過去3PIN風扇旁所保留的接點  原則上應該是OK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2個風扇型號一樣,但是3條線上板端沒預留該pad, 好奇怪。

有ㄚ, 紅色圈起來那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ㄚ, 紅色圈起來那個

哪個點跟紅色是一起的,上面寫+ 跟紅色線互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把原本4PIN頭跟3PIN頭對換再把藍線移植過去3PIN風扇旁所保留的接點  原則上應該是OK的   ...

3PIN風扇旁所保留的接點,跟紅色線互通,點上面也畫+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個點跟紅色是一起的,上面寫+ 跟紅色線互通。

那這樣就沒辦法了, 表示它裡面真的沒有調速的電路, 跟我過去碰到的狀況不同耶, 真是抱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