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邏輯板維修小知識

楼主(2014-01-24):
邏輯板維修小知識

邏輯板的典型故障是:無圖像,螢幕垂直方向有斷續的彩色線條,也無字元(這一點很重要)。可以測試上屏電壓,5V或12V看屏型號而定。再測試LVDS輸出 介面上的電壓看靜態和動態兩種情況是否變化,若不變化基本可判斷在邏輯板上出現故障,(測量時要用指標萬用表,可以看到錶針有輕微的抖動,一般在1.2V 左右),有條件的話拿一塊一樣的邏輯板進行代換最為可靠,只要格式和上屏電壓一樣都可以代換,以便我們找到 確認故障點。從主機板到邏輯板的LVDS線都有一定規律,邊上紅色的是電源正極,黑線一般為電源負極,絞在一起的是LVDS信號線,(4對——單6位;5對 ——單8位;8對——雙6位;10對——雙8位元),現在有的邏輯板和屏是連在一起的,稱之X+C一體式,一般為32寸以下屏,32寸以上屏一般由X+C分 離式構成(小屏主要是由成本綜合考慮)由於技術和精密特點一般不好維修 ,如果原理吃透,加上焊接技術過硬,維修邏輯板也不是神話!邏輯板的損壞會造成屏不能正常顯示圖像,當然也沒有功能表顯示,但按鍵和遙控是起作用的(記住這 一點)。邏輯板與屏連接線接觸不良的花屏中間圖像夾雜很多細小的彩點,可以插拔線來確認;邏輯板與屏都可引起圖像花屏,但是邏輯板的花屏與屏產生的花屏是 有區別的,邏輯板的花屏表現為上下有規則的花屏,我們可以改變信號源或改變4:3模式來確認。

邏輯板維修總結(檢修思路)
一、外觀檢查看主晶片電源IC 濾波電容等易損元件是否存在明顯燒黑或顏色異常等;
二、測電阻測各供電測試點是否存在短路阻值變小,保險有無開路;
三、測電壓測各供電測度點電是否正常(①電源供電Vcc5V/12V,②主晶片3.3V ;2.5V;1.8V,1.2V 等,③VAA14V,VGH20V,VGL-5.5V,④VREF13V,VCOM 6V);
四、測IC 信號線對地阻值LVDS DDR與主晶片之間資料交換是否有不良,
五、檢查各連接線排插看屏線與邏輯板、邏輯板與屏之間排插是否存在接觸不良。

网友:
謝謝g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2014-03-27):
寶貴的知識"非常的實用""感謝分享>>>>>>>>

网友:
寶貴的知識"非常的實用""感謝"3Q

网友:
非常重要的~基礎概念~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