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YSTEM 原廠 DiskOnChip 燒錄設備 全系列 DOC DiskOnChip 燒錄資料

楼主(2014-01-24):
M-SYSTEM 原廠 DiskOnChip 燒錄設備 全系列 DOC DiskOnChip 燒錄資料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KgdIQE078w&feature=youtu.be

原廠M-SYSTEM 寫錄系統作業

DiskOnChip 電子盤資料:
  1、工控機記憶體、筆記本記憶體、伺服器記憶體、工作站記憶體、工控機用72線EDO記憶體、筆記本記憶體、伺服器記憶體、工作站記憶體,各種記憶體晶片FPM、EDO、SDRAM、DDR、RUBASS(256K*16、1M*16、1M*4、4M*4、2M*8、4M*16、8M*16、16M*16、8M*8、16M*8、32M*8、2M*32、1M*32、4M*32),全系列記憶體條。DOC/DOM電子盤。

  2、M-SYSTEM的電子盤,DOC電子盤,容量從8M~1G,是DIP32針的;DOM電子盤,容量從16M~2G,IDE介面,有40針和44針的,隨插即用。主要用於:嵌入式系統、工控主機板、彩票機、POS機、瘦窗戶機、網路終端機、機上盒等。供應以色列M-SYSTEM的電子盤子供應以色列M-SYSTEM的電子盤,DOC電子盤,容量從8M~1G,是DIP32針的;DOM電子盤,容量從16M~2G,IDE介面,有40針和44針的,隨插即用。主要用於:嵌入式系統、工控主機板、彩票機、POS機、網路終端機、機上盒等。

网友A(2015-05-06):
大大您好,最近我對烤DiskOnChip 的 MD2202卻無法使用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最近我對烤DiskOnChip 的 MD2202卻無法使用ㄟ?

用那方式對烤

网友A:
用M-SYSTEM 原廠燒錄機,直接拷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SYSTEM 原廠燒錄機,直接拷貝的

會不會你COPY 母片有問題或待COPY片有問題

网友:
母片確認過沒問題!
待copy的後還有copy其他的code都可以使用,只要code特定的母片就沒辦法
是母片有鎖code嗎?
這顆IC 功能不是類似HD嗎? 會鎖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