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教你如何改裝液晶屏高壓板

楼主(2014-01-24):
教你如何改裝液晶屏高壓板

高壓板只要能滿足供電、地線、有開啟信號就能夠點亮燈管。拿下高壓板後,先測保險、二極體、三極管和場管有沒有損壞,如果沒有,高壓板就沒有修理價值。判斷高壓板有沒有修理價值,可以把高壓板接上可調電源,用一3V以上的電池,負極接高壓板的地線,用正極去碰觸剩下的信號線,如果不能點亮燈管,說明高壓板損壞。
在沒有燈管的情況下,先關掉萬用表,把表筆接到高壓板高壓輸出的耦合電容上(似接非接狀態),開啟電源開關,看瞬間表筆頭有無火花,如有,高壓板是好的,反之,高壓板損壞。
  高壓板的供電:
IBM的機器在11V--16V
東芝的機器在5V--15V
DELL的機器16V--20V
改裝高壓板:
1、測客戶機高壓供電保險處的供電電壓。
2、找到客戶機高壓板的亮度信號線。調節亮度開關(FN+  ),電壓隨之變化的是亮度信號線。
3、找到開啟信號線。在亮度信號線上或下一根,電壓為3—5V的是信號開啟線。
4、找一個供電、大小和客戶機高壓板相似的OEM高壓板。
5、找出代換高壓板的供電線和地線,並接上外接可調電源。
6、用3.3V電池去碰觸剩下的線,能夠點亮燈管的是開啟信號線,另一根就是亮度調節線。
7、把客戶機高壓板上供電、地線、二根信號線和代換高壓板上線一一對應焊上,通電開機就可以測試。
特別注意:
上門維修不要當著客戶的面修理高壓板。
如果客戶機上高壓板的排線在七根以上,說明其它線可能接上了發光二極體,如果用OEM的高壓板,將使機器的信號指示燈不亮,換之前必須先和客戶溝通好。

网友(2015-06-06):
用電池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