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隻鳥 ViewSonic VA720 這種情況還要修嗎??

楼主(2014-01-24):
整理家物翻出來的這台
螢幕亮約五秒後滅剩電源燈

在亮的時候趕緊拍了螢幕狀況
結果......

這個畫面還有修的價值嘛@@

网友:
偏光膜壞掉了?!

网友A:
可以拿來練功,小螢幕成功率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拿來練功,小螢幕成功率較高......

那敢問大大這台感覺只有內膜變質 外膜是否要一起換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敢問大大這台感覺只有內膜變質 外膜是否要一起換呢?

同期的偏光膜最好是一起換掉,檔久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期的偏光膜最好是一起換掉,檔久一點。

哈 剛剛去逛網拍結果賣家說過年不出貨
但是過年完我就開學要念書呀...
只好暑假在處理了(倒

网友:
典型受潮

我是覺得沒有維修必要,因為替換一台良品,絕對比你自己搞來的好 (不管是金錢 or 時間 )

除非,你要拿這台練功~還要有換2次以上才會成功的心理準備

另外就算換好,卻又不幸燈管也買單,那這台你要花多少錢and時間維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