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HannStar JC199A 開機無畫面

楼主(2014-01-24):
螢幕製造日期:May,2006
故障情況:電腦開機,螢幕電源指示燈亮綠燈約2~3秒鐘後,熄滅!螢幕無畫面!

JC199A

JC199A

維修過程:拆開螢幕後,發現散熱鐵片下2顆470uF/16V電容(編號:1、2)及1500uF/16V電容(編號:7)異常,更換後,開機依舊無畫面!在板上爬文,有優派 ViewSonic VA902的相關文章,有前輩建議將所有的470uF/16V的電容都更換試試;所以,再將其他4顆470uF/16V電容(編號:3、4、5、6)更換,外加更換1000uF/16V電容(編號:8),這些電容外觀上並無異常,但用電容錶測量,發現編號5、6兩顆470uF/16V電容值是異常的,而編號3、4兩顆470uF/16V電容及編號:8的1000uF/16V的電容值確是正常的!更換後,開機依然無畫面!雖然,螢幕還是故障,但是發現有問題的電容都是集中在附近,最後,只剩下這顆1000uF/10V電容(編號:9)未更換,更換後,螢幕就恢復正常!

總結:有遇到相關或類似問題的朋友,建議先換編號1、2、5、6、7、9這六顆電容試試看!

外觀正常但電容值異常的1000uF/10V

1000uF/10V

1000uF/10V

网友:
沒有貼圖
你的貼圖指向是在你自己的電腦硬碟,沒有人可以看的見你硬碟裡的圖片

楼主:
謝謝hankhu前輩的提醒,小弟是新手加上不常發帖,所以還在摸索如何將照片附加在帖子中!剛剛想說,先用發帖再編輯的方式作修改,沒想到,hankhu前輩在發帖的第一時間就回覆,真是抱歉!還請多多包含!

网友:
我剛好也有一台換了NO1,2,7完工

网友:
小弟也是剛好最近有修過一樣的機型~
我是把1..2..換完之後就完修了..

网友:
這顆電容的容值還在誤差20%範圍內,光靠電容表示沒法知道是他故障,

應該看看 ESR值是否超標!!

但是通常電容表測試值超過10%,我通常就把電容視為故障!!

這台的畫質感覺不錯,我自己都留2台自用!!

网友:
個人也遇到一台一樣的問題,一樣是C804,1000μ 16V(也就是大大的編號:9),容量剩下874μ,更換後就可開機。

還有的一台同編號可開機的螢幕,也將C804,1000μ 16V拆下來量,實際上有957μ。

提供給大大做參考。

网友(2014-02-24):
謝謝 分享寶貴維修經驗 我也有一台 來去試試 3Q

网友:
這片長壞電容跟背後的OZG9977沒記錯話

网友:
Viewson VA-902就是用主板,使用超過八年修過4次了,還真是不死鳥。
最近徧光膜起霧了…

网友:
補換電容後,背面焊點最好全面補焊...

网友:
感謝分享,又增長了一些知識,感恩。

网友(2014-04-10):
我電容全換了也全修補焊.還是一樣是否燈管問題

网友:
一閃即滅: "交叉點用" 上/下兩組燈管(每組兩根),在那可點亮的3秒內,判斷燈管/點燈迴路,何者有異常。
此次發現點燈迴路有一組異常,無法點亮。 (燈管均正常可亮3秒)
將背面8PIN控制IC  OZ9932GN,的腳7與腳8 與故障點燈迴路隔離 解焊: 跳線一處,二極體2只的其中一腳) ,則暫時能以一組(兩根燈管)持續點亮螢幕,而不會一閃即滅。

猜測是 8-PIN IC 9977GM故障,(可是DS極間又有二極體的順向偏壓特性) ; 同事的螢幕,用熱心修理換經驗。
手邊沒零件可換/試.  堪用。又省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