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電容表可以代替電感表用嗎

楼主(2014-01-24):
小弟好奇的是電容表跟電感表都是利用頻率測量,可否用電容表量電感,再用換算算出電感值

因為小弟都是修感情的,為此特別買電感表實在有點划不來

网友:
修感情的!可能要去愛情公寓歐V V

网友A:
稍微好一點的電表就能測電容啦!
1000~1500的三用點表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微好一點的電表就能測電容啦!
1000~1500的三用點表就OK了

小弟是用電容表當電感表用,因為線圈間短路時,3用表量出來不是開路,除非有原始線圈阻抗數據,否則故障點只能用換零件來抓

小弟的野狼內仁就是靠原廠手冊才抓到故障點,但是一般的馬達哪來手冊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是用電容表當電感表用,因為線圈間短路時,3用表量出來不是開路,除非有原始線圈阻抗數據,否則故障 ...

sorry~~~看顛倒~~(哈)
以為你是買電容表

你在哪呢?

网友:
因為電感器阻值較低(類似短路的導線),此相當於一顆無限大容量的電容器,所以會遠超出電容表的量測範圍,故量不到其中的電容量的數值(out of range).

网友:
可以準備
1.示波器或高階數位電表
2.訊號產生器
3.可變電阻
將"可變電阻"與"未知電感"電壓相等
套用公式1/(2pi*f*r)既可以求出電感數值

詳細可参考

网友B:
晶體測試儀,搞定你的問題,還多加很多功能,價格也不高,團購應該是還有機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體測試儀,搞定你的問題,還多加很多功能,價格也不高,團購應該是還有機會吧? ...

晶體測試儀
可以量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