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华MT2928电路原理图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查看?

楼主(2014-01-24):
厦华MT2928电路原理图,这是一份彩电图纸,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查看?

163.47 KB, 下載次數: 4

1.86 MB, 下載次數: 4

1.86 MB, 下載次數: 4

1.86 MB, 下載次數: 4

网友A:
把副檔名打在搜尋引擎就能找到

例如 .ab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副檔名打在搜尋引擎就能找到

例如 .abc

感谢你的支持和帮助,原始文件是厦华MT2928电路原理图.exe

所以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我接一个图,方便大家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支持和帮助,原始文件是厦华MT2928电路原理图.exe

不是直接雙擊它就好了嗎?

楼主:
直接双击,显示如图所示的提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双击,显示如图所示的提示

就安裝一般Adobe Reader就可以了。
應該就裝這 http://get.adobe.com/cn/reader/ 之後就可以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