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找SSR固態繼電器代用品
火..

楼主(2014-01-24):
找SSR固態繼電器OR代用品

這顆SSR 有人知道哪兒可以買到嗎?或是同規格的代用品
台南市找了好多家找不到~

网友A:
沒屋頂的賣場找一下~
應該有
訂一訂就寄來了
映像好像15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屋頂的賣場找一下~
應該有
訂一訂就寄來了

找不到規格有相同的~

网友B:
看線徑,有到60A嗎?
可能40A或25A就可以代用了

請提供一下負載

我常用的是 陽明電機 fotek 價錢不便宜…
其它就便宜多了,偶爾應要求 cost down 一下

网友:
找比60A大的就可以

网友C:
philips980大大您好:

我都在這家買材料....
老店面....東西蠻多的....
可先打電話學問看看....

弘大電器企業有限公司
台南市北門路一段58號
06-2256111
營業項目:電器材料-批發及製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線徑,有到60A嗎?
可能40A或25A就可以代用了

原配是40A得沒錯

24V/40WX 45支 的電熱器~應該有多大~

買這顆想代用~沒想到~不行~
動作不正常~
一回兒~不通電~一下子又持續供電~不斷電~
這個規格不同嗎?~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philips980大大您好:

我都在這家買材料....

這家好像有找過~也沒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家好像有找過~也沒有~

1.這家有70A的DC/DC SSR.(895元)
http://shop.cpu.com.tw/product/10938/info/
2.台北市洛陽街的弘大電子材料行應有賣.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配是40A得沒錯

24V/40WX 45支 的電熱器~應該有多大~

你要找的規格是DC to DC,非DC to AC.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配是40A得沒錯

24V/40WX 45支 的電熱器~應該有多大~

電熱器的24V供電是直流還是交流電?

楼主:
直流的~
上面那張圖應該是我貼錯了,買的是dc to dc 的沒錯
讓個位先進誤解了,抱歉了

网友:
24V/40WX 45支 的電熱器~應該有多大~
100A較合理

网友:
40瓦/24v=1.67a
1.67*45=75a
所以應該選用100安培以上或50安培兩顆

网友:
CRYDOM - D1D60 - SSR, 60A, 100V, SIP
上面有0800電話及DATASHEEL問問看有沒有您需要的,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楼主:
KYOTTO製 KG-2075D  DC75A 240V SSR固態繼電器   含稅 $ 895.
http://shop.cpu.com.tw/product/10938/info/

CRYDOM - D1D60 - SSR, 60A, 100V, SIP            單價: NT$3,492.40
http://tw.element14.com/crydom/d1d60/ssr-60a-100v-sip/dp/1779774

請問版上先進ㄚ~
這2顆零件功能有相同嗎?可以代用嗎? 價格怎麼差這麼多ㄚ!!

网友:
KYOTTO是台製的...輸出耐壓DC240V
CRYDOM是墨西哥製...輸出耐壓DC100V
進口當然比較貴...而且是單顆價...
代用要看負載,這2顆是同功能的DC負載用SSR...
記得加散熱片,甚至加風扇,壽命有差很多...

网友D:
一般我會改用電磁接觸器
缺點就是有點吵
我好奇為什麼加熱要用24V-----------------------------因為安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我會改用電磁接觸器
缺點就是有點吵
我好奇為什麼加熱要用24V-----------------------------因為安全嗎 ...

我也不懂~為什麼?
SSR跟一般的繼電器有啥差別n_039|

网友:
SSR跟一般的繼電器有啥差別
SSR電子式
繼電器就機械式接點-----------------如果不是一天開關很多次------繼電器耐用

网友E:
SSR大多用在"溫控"加熱上,成本較高,但反應時間短(ms級)...
繼電器多用在簡單一般加熱上,就是送電加熱,溫度到關閉,而且便宜...

网友F:
SSR 最忌晦散熱不良!! 還有你這SSR 的接線好像接觸不良,要耐4~50A 不太好,建議把線整理重新壓接!!  我沒見過 直流的SSR,所以純粹建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SSR大多用在"溫控"加熱上,成本較高,但反應時間短(ms級)...
繼電器多用在簡單一般加熱上,就是送電加熱,溫度 ...

SSR原來如此~看來和我想得差不多~
這本來就用在溫控"加熱設備~
一天~開關次數~N次~1小時內就可能會5~6次所以這用一般的繼電器可能接點很快就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SSR 最忌晦散熱不良!! 還有你這SSR 的接線好像接觸不良,要耐4~50A 不太好,建議把線整理重新壓接!!  我沒見 ...

感謝阿乾師的指導~
接線會來做改善~
加裝風扇會列入考慮~引導氣流~
因為機箱上就有裝上冷卻用的冷氣了機箱溫控28~35度
~SSR也是鎖在大片的散熱片上~

网友:
1小時內就可能會5~6次
繼電器就可以了

楼主:
不過仔細想一下應該不只哦!
為什麼ㄋ~因為溫控就是靠這顆ssr在控制通電加熱!
所以在升降溫多會有动做~我說的次數是起動加熱器的次數~誤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過仔細想一下應該不只哦!
為什麼ㄋ~因為溫控就是靠這顆ssr在控制通電加熱!
所以在升降溫多會有动做~我說 ...

用SSR 驅動有他的特性,比方說 精度上面可以控制的更準確,PID 控制比較好達成,許多加熱的控制ON/OFF 比例上面用繼電器會造成噪音...反應速度也變慢,穩定時間變長,...

网友G:
可以的話~輸入電壓最好改成AC220V~
24V的電熱器改成串接24V*10支~然後再並上四組或五組相同接法的電熱器~
這樣SSR就可以改成DC-AC~
電流規格就不需要用到100A(因為DC-DC 100A的SSR很貴,不小心燒掉一顆就賠大了
一般常用的DC-AC 25A就很夠用了~
再加上個特快速保險絲保護(比一般玻璃管保險絲熔斷更快)~就不會燒到SSR了~
一顆DC-AC 220VAC 25A的SSR也是要200~400元的

网友:
45支40W的加熱器喔...
可以試試15支1串,然後3組並聯...
這樣工作電壓24DC*15=360VDC接220VAC應該撐得住...
不過加熱應該會稍微慢一些...
工作電流約40W*15支/220VAC*3並=8.2 Amp
用一般的25A SSR就可以了...
記得要加漏電斷路器...
如果很閒還可以把每支加熱器的阻值量一下,並聯時平均分配,這樣壽命會比較長,加熱也會均勻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的話~輸入電壓最好改成AC220V~
24V的電熱器改成串接24V*10支~然後再並上四組或五組相同接法的電熱器~

這是在機器設備上的~不會去改用交流電供電~
機器是AC 380V三向供電~

网友:
機器是AC 380V三向供電~
這機器應該很貴
會用24v是基於安全
低壓才不會電死人
一般歐洲進口很多有這樣設計

网友:
不過建議將加熱模組拆成N組比較好
畢竟低電壓高電流,不論對SSR還是線材都滿高負擔
就算有冷氣與風扇直吹SSR,難保瞬間高熱量不會掛點

网友:
很好奇那顆24V變壓器長啥樣

网友:
小弟也滿好奇那顆電源長得怎樣?
三相380v輸出,1.8kw輸出
用交換式電源體積也不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在機器設備上的~不會去改用交流電供電~
機器是AC 380V三向供電~

三相供電更好~線徑可以用更小的平方線材~
承如tuned26 大大所說
45支電熱器也分成三相受電~
15支電熱器一串~再將三串組電熱的尾接成共同點不接電~
三串組電熱的個別頭接到三相380VAC~
但這時380V25A的SSR就需要用到三顆~
三串組電熱器並接的話~則一顆SSR即可~取380V的兩相供電即可~
要是設備是公司的話~那就別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