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HILIPS飛利浦黑晶爐

楼主(2014-01-25):
原本完全不會動
之後換了 繼電器 按 按鈕 會亮 散熱風散也會動
可是燈管完全不會亮,跟發熱
因為我繼電器4PIN 接5PIN 有一隻接腳沒接
我懷疑是我不會接,求大大們解惑
我是換這顆,然後我是3個接腳,中間那個接腳 沒接任何東西

网友:
中間腳COM腳為共通腳,一定要接.

楼主:
感謝,我接接看 ,那個第5支 不用接嗎

网友:
第5支 不用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我接接看 ,那個第5支 不用接嗎

Philips 飛利浦黑晶爐 (HD-4415)
◎使用電壓:110V~120V
消粍功率:90~1500W

1500W/110V=13.636363A

LEG-12 RAYEX 規格         :
CONT:
AC120V 10A
DC 24V 10A
AC240V 10A
COIL:12VDC

kock2005大大: 繼電器 Coil:12V/10A ...耐電壓和電流都太小!
要找和原來相同的規格品 24v/DC 1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ilips 飛利浦黑晶爐 (HD-4415)
◎使用電壓:110V~120V
◎消粍功率:90~1500W

因為LEG-12 有很多種 我挑這種的
看不太懂他上面的規格, 主要是上紅色圈圈

楼主:
那f請問用 24V LB1焊接式繼電器  行嗎
那要如何接 感謝

网友B:
借用 shunxing 大大的圖如下

原來使用的為 MASSUSE RELAY ME-23-24P 規格為 Coil 24Vdc, Contact 16A
如 lkkseemi 大大所述, 以這台黑晶爐的工作條件, 至少要 15A 以上才夠.

您最後選用的 24V LB1焊接式繼電器接腳對應:
Me-23 Coil1-2  ==> LB1 Coil7-8
Me-23 Com3==> LB1 Com6
Me-23 NO4 ==> LB1 NO3or4

另外
24V LB1 Coil 有 AC 與 DC, 不要選錯.
24V LB1 的驅動耗電流較大, 不確定是否適用
兩者腳位差太多, 如要跳線需注意線徑與絕緣, 小心大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用 shunxing 大大的圖如下

其實我在這之前 按鈕 跟風扇 都會動 只有燈管不會動作
繼電器 ,接買這顆新的時候(那時候還沒您回文),跟之前一樣動作,
想說接回原來的好了,一接, 3的那隻接腳 發黑冒煙
而且反而按鈕跟風扇不會正常執行,而風扇會慢慢轉動。不知道哪裡出了問題QQ

网友:
冒煙!!! 這樣問題就可能複雜些了, 也許不單純是 Relay 的問題.

建議先爬文看一下版上諸位大大的經驗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48541-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43760-1-1.html

也可將您量測的數據或圖片分享出來供板上前輩指教, 這樣會比較容易找到問題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