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HARP LC-32PD6T故障畫面請教

楼主(2014-01-25):
以下故障畫面是代表那裡出問題?熱機後正常!

网友:
可能故障原因:

液晶電視故障,需要拆機維修。

网友A:
原廠說詞:
面板故障

网友:
厦普的面板据说是刚刚的,

怎什也爱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廠說詞:
面板故障

冒昧請教:您是問聲寶服務站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