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40J有過電不開機

楼主(2014-01-25):
各位前輩
原本只是偶不開機(螢幕無輸出,CPU風扇有轉),到後來變成偶爾才開機,現在幾乎不肯開機了

但是經過測試發現竟然有秘技,就是如果按了電源鍵不開機後,強制關機(電源鍵按住),

馬上再按電源鍵,開機(螢幕有ASUS LOGO 可進入WINDOWS)的機率大增。或是按電源鍵不開機後,

迅速拔除19V電源再插入,馬上按電源鍵,一樣開機機率達80~90%。

可開機後正常使用,無其他問題。

這情況該如何檢修。謝謝各位!

鍵盤拆除,硬碟拆除

電源輸入

主板右上部份

主板右下部份

主板左上部份

主板左下部份

可開機時畫面

网友A:
圖二電池有換過了嗎?如果沒有換顆試試(BIOS 回復DEFAULT)
還有您說的不開機是怎麼不開機法.不清不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二電池有換過了嗎?如果沒有換顆試試(BIOS 回復DEFAULT)
還有您說的不開機是怎麼不開機法.不清不楚的 ...

抱歉沒說清楚!
不開機就是電源燈有亮,CPU風扇有轉,但是螢幕沒有輸出,WINDOWS沒開啟。
電池有電3.1V。

网友B:
這台我剛處理過 a40J此現象是通病 都是CPU供電出問題 需要更換CPU周邊電感 及其他迴路 不好搞 建議送修

网友C:
這台建議回原廠換主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我剛處理過 a40J此現象是通病 都是CPU供電出問題 需要更換CPU周邊電感 及其他迴路 不好搞 建議送修  ...

謝謝建議,看來可能要找專業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建議回原廠換主機板

不知換主機板後,是否還會有這通病,待上班日再詢問原廠費用,謝謝您!

网友B:
換完主機板 還是會有這問題的 而且原廠報價會讓你吐血 我的a40j修到好約3300元 您可以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完主機板 還是會有這問題的 而且原廠報價會讓你吐血 我的a40j修到好約3300元 您可以參考一下 ...

感謝您的資訊!再思考一下修或換新NB。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資訊!再思考一下修或換新NB。

忘了是不是這一型的有一顆電阻正常是18K故障變成5K
就會時開時不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忘了是不是這一型的有一顆電阻正常是18K故障變成5K
就會時開時不開的

有一些是這電阻有的要連同後面  cmos  ic 一起換才會根治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忘了是不是這一型的有一顆電阻正常是18K故障變成5K
就會時開時不開的

該電阻直接板上測量,真的只有5K歐姆。謝謝提供寶貴意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些是這電阻有的要連同後面  cmos  ic 一起換才會根治 .

該區域有點高溫,背面3顆MOS會燙手。

不知哪位前輩有這三顆MOS可賣給小弟試試看。

原廠報價更換良品4K左右。

10A

10A

网友:
引用 楼主:
該區域有點高溫,背面3顆MOS會燙手。

不知哪位前輩有這三顆MOS可賣給小弟試試看。

抱歉目前我也沒料..我都拆廢板比較多..或找資料相同的代換

网友F:
引用 楼主:
該區域有點高溫,背面3顆MOS會燙手。

不知哪位前輩有這三顆MOS可賣給小弟試試看。

大大您好 :露天拍賣網輸入IRF8736PBF與IRF8714PBF,試試看。 祝好運!

网友:
MOS周邊線路直接量阻值好像不太好,MOS有儲電作用不放掉常常阻值大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大您好 :露天拍賣網輸入IRF8736PBF與IRF8714PBF,試試看。 祝好運!

感謝前輩提醒!
露天兩顆都有,10/PCS
只是我要怎麼對應是哪一顆?
是直接看最底下編號?

看了原廠編號說明才知道,底下這一行才是IC編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