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撿到的三洋OTTO-302多媒體喇叭

楼主(2014-01-25):
在大樓回收區撿到的三洋OTTO-302多媒體喇叭
完修一半的成果
正面
背面
拆開內部~ 拆開後發現音源線在焊點部份已經內斷~重焊後~就OK了~有聲音輸入~
照片上已經重焊<<也許先前已經有拆開過被扯斷的~
變壓器~交流電輸出 <<修好後發現這顆變壓器會發出高瀕音~嗡~~嗡的聲音~
現在的產品要在找到這顆應該有點難~
這顆應該是音效功放晶片吧!
喝太多~ 糊掉了~

補上資料
http://www.audiosound.info/katlisty/TDA7375.pdf

网友A:
這顆喇叭外觀看起來不怎樣
想不到內部用料還滿紮實的感覺
變壓器不難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喇叭外觀看起來不怎樣
想不到內部用料還滿紮實的感覺
變壓器不難找吧

15年前的東西應該還沒像現在偷料嚴重
用買的應該不難!要出錢修很難~
找找有沒有其他的東西來殺肉~

网友B:
philips980: 是 喇叭交流聲? 還是矽鋼片振動聲?

网友C:
如真是變壓器出問題,買一顆通用規格110V輸入/12V3A輸出即可
或是如果有閒製的外接POWER(輸出12V/3A以上),改成外接供電亦可
不過您可以先參考4樓大大之建議,確認一下是否真是變壓器出問題再作後續處理
.
另外這是一個重低音本體+左右聲道放大電路
您可以找一對被動式喇叭接上使用
這種的音效一般來說是還有一定水準
建議可以留下來玩玩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hilips980: 是 喇叭交流聲? 還是矽鋼片振動聲?

應該是矽鋼片振動聲~
因為我有將電源解焊後~通電就有聲音出現了~
這個有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真是變壓器出問題,買一顆通用規格110V輸入/12V3A輸出即可
或是如果有閒製的外接POWER(輸出12V/3A以上),改 ...

聲音真的不錯~比我在量販電買的音響還好
因為這2+1的喇叭我整組多有收到蠻完整的~
應該只是拆到斷線~就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是矽鋼片振動聲~
因為我有將電源解焊後~通電就有聲音出現了~
這個有解嗎?

有種方法是把變壓器外殼拆開後灌膠再封回去
藉以完全固定矽鋼片
不過這方法有個問題就是變壓器本身散熱
我把剛剛找到的一篇Q&A轉貼出來供參考
.
變壓器灌膠密封之樹脂?
請教我已在貴站買了5只變壓器罩,想把手上幾只變壓器灌膠密封起來,但若考慮熱量要能適當傳導出來,一般之環氧樹脂似乎不適合,
不知要用那種具導熱性之環氧樹脂,那裡可購得,煩請各方高手指導, 謝啦!!

Re: 變壓器灌膠密封之樹脂?
膠要導熱,本來就很困難。一般用來導熱的膠,通常也導電。因此這
是兩難,請三思。
一般做法是在膠裡面混入金屬粉末,就可以加強導熱效率。一般變壓
器正常使用下,溫度應該都不超過60度,對變壓器來說是可以接受
的。若更熱,可能換顆更好的變壓器材是正途。

网友:
拿顆交換式電源頂著用就好了吧!?
交換式電原因為輸出是直流,所以要跳過整流的部分

如果那顆變壓器要修 可能要買凡立水回來給他泡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應該是矽鋼片振動聲~
因為我有將電源解焊後~通電就有聲音出現了~
這個有解嗎?

凡立水 (尼 士)泡澡...讚

要出錢修很難~來...找出問題diy!...來個變壓器下方照片特寫。

翻轉變壓器下方有固定外殼鐵腳,拆開變壓器外殼

試裸測變壓器本體,看是否有振動異音,還是組裝不良 外殼/本體 兩者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凡立水 (尼 士)泡澡...讚

要出錢修很難~來...找出問題diy!...來個變壓器下方照片特寫。

原來是這樣
等等來拆開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