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更換前叉油時 還須更換什麼?

楼主(2014-01-25):
小弟是新手,有google了一下
有人換前叉油時,會換彈簧、防塵套、油封、防塵封、o環等等...
想請問一下,以上是必須都更換嗎?
也有看到只換油而已。

目前我的豪邁奔馳防塵套有破,以前也有漏一點油,所以防塵套、油封會一起換
其他東西,小弟不曉得是否也都要換,

前叉油小弟打算直接用特使齒輪油,
參考google大神後,容量80ml左右(因為不曉得原廠是設定多少)
另問,其他前輩都是使用什麼油,多少ml?

网友:
一般來說都是換油,油封,其他都是看損壞程度再更換,

前叉油看個人感覺,一般會用流動性較佳的油(前叉專用油),齒輪油較稠(也是有人用啦)

80ml差不多吧,油多寡影響前叉Q度,看自己喜歡哪種,再調整油量

您內容中沒提到所以提醒一下,要換兩隻一起換喔。

GOOGLE一下有很多實例可以參考的。

网友:
彈簧、油封、防塵封、o環 ....這都是消耗品,當然彈簧要判定需要有原廠數據才知道(長度),防塵套可以用有無破損判斷要不要跟換 !!

有人建議不要用 齒輪油,因為特性衰退比較快一些,有人用比較濃的機油代替,之前去車行,也都是用機油代替,當然最好的還是用"前叉油",軟硬度比較好調整,但千萬記得 ,油量不要"超過建議值"太多,依台灣的路面,一個坑洞你就可能會爆油封的 !!!

如果要看換前叉油安裝實例,可以去小老婆俱樂部查查,很多案例的 !!!每種車種大同小異 !!!

网友A:
前叉油的話,金帝有出前叉油,還有請問一下,樓主上面提的"彈簧、防塵套、油封、防塵封、o環",我不清楚你說的防塵封是什麼,一般來說防塵套、油封、前內管o環,
1.前叉油先加80ml,再依個人做濃度調整,
2.或是把裡面的油倒出來量,再加10ml上去,,再依個人做濃度調整,
如有問題請再發問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叉油的話,金帝有出前叉油,還有請問一下,樓主上面提的"彈簧、防塵套、油封、防塵封、o環",我不清楚你說的 ...

先謝謝各位了~~
防塵封 就是所謂的土封,套在油封上面、防塵套裡面~~
不曉得是否要全部跟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謝謝各位了~~
防塵封 就是所謂的土封,套在油封上面、防塵套裡面~~
不曉得是否要全部 ...

除非有漏油 不然不用換油封 土封是不用換得 (除非你龜毛)

換油前 倒入汽油 搖一搖 再到出來 多試幾次 很乾淨的

油我都換齒輪油 齒輪油阻尼效果很棒 油量 插到底8分滿

网友:
既然已經拆下來了,建議還是把所有的封、套全換了
免得有後遺症還要再來一次

网友:
用歐式土封就不用防塵套了,或是2個其中選一個就好.

网友:
請問彈簧、防塵套、油封、防塵封、o環等等.在機車材料行都可以買到嗎?

楼主:
我是在網路購買,機車材料行可能需要訂貨~

网友:
基本上如果不會漏油就換油就好金帝就可以或20w的機油

网友:
有可以介紹的露天賣家可以介紹嗎
想試試看
說不定以後  自己完成機車修理

网友(2014-02-24):
給你建議上網打"ibo"搜尋一下,那邊的配件較多, 網拍不見得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