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心請教關於電容的問題

楼主(2014-01-25):
各位先進  請教一下  25V 470 uF 跟 35V 150uF  這 2 顆 電容 並聯 可用 一顆 35V 680 uF 代用嗎??
附上照片

LG  L192WS--SN 電源版

网友:
確定是並聯的?
是的話,可以換上去

网友:
如果我沒記錯
高低容量的反應時間不一樣
如同車用逆電流是用許多不同容量的電容去並聯而成
就是讓不同容量的電容可以分別在特定時間點反應

您是沒有35v的那顆規格嗎?
可以用大一點點的代替阿

网友:
這裡通常會用相同的容值並聯使用,這個不同的應該是更換過的吧????

楼主:
沒更換過  如圖片中 圈起來 大顆凸頂 是 25V470uF  小顆 是 35V150uF
也確定是並聯
看來也只能找相同規格的電容了
怕 25V470uF 跟  35V150uF  沒同時換 會造成 35V150uF  以後凸頂

感謝各位先進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更換過  如圖片中 圈起來 大顆凸頂 是 25V470uF  小顆 是 35V150uF
也確定是並聯
看來也只能找相同 ...

你可量一下25V470uF兩端實際工作的電壓,若是24V,建議你換成35V的規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