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測試示波器外加電路

楼主(2014-01-25):
http://www.qsl.net/g4usp/Compone ... ponent%20tester.htm

有興趣的可看看
此功能可輕易修理,相同的PCB, 利用比對好板與問題板.
如果能再加一個自動切換電路 把兩個板的圖形同時顯現 會更有效率

网友A:
這真是好東西啊!! 找時間做看看!!以前上班的公司有過類似的維修設備!! 最近的音響電路板搞的我一個頭幾個大...
不知道 CIKO 大的看法如何?

网友:
這個早年的老灰啊技術人應該都不陌生........

我先聲明我很陌生........

楼主:
以前蠻多內建的示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真是好東西啊!! 找時間做看看!!以前上班的公司有過類似的維修設備!! 最近的音響電路板搞的我一個頭幾個大 ...

現在年紀大了,讓一些有志的年輕人來接手吧.(想練功也是不錯),我目前頂多就是用手邊的DCA75來測試,也可一解早年的缺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現在年紀大了,讓一些有志的年輕人來接手吧.(想練功也是不錯),我目前頂多就是用手邊的DCA75來測試,也可一 ...

ciko大:
   只是覺得 線路好像"太簡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iko大:
   只是覺得 線路好像"太簡單"了!!

就是利用示波器的XY-mode,來測元件的電壓/電流(將電流轉電壓)特性曲線.進階應用可將它轉為頻譜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利用示波器的XY-mode,來測元件的電壓/電流(將電流轉電壓)特性曲線.進階應用可將它轉為頻譜儀. ...

CIKO大:
   頻譜儀 這就太理論了!!
   我只會動手作!! 理論就不靈光了...

网友:
利用不同元件通過信號的特性差異,透過"李沙育"圖型,表現出元件的種類與好壞,算是直接"試驗"元件功能的好方法

网友:
這種可量測元件的示波器可不必拆元件直接在pc板上量測 就大概知道好壞 或用比較法 檢測好壞板的差異 ,公司這台還在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