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V-27HFR畫面垂直部份中間內縮

楼主(2014-01-25):
近來較有空,看到家裡一台老舊的SONY電視,型號:KV-27HFR,因畫面垂直部份中間內縮,想說趁過年時
沒什事時檢修一下,如下圖所示:

其電路板如下:

板上一些電容、功率晶體已有檢測過,目前尚未發現有問題,
請問這方面的前輩們,可指導一下我該從哪部分檢測?

网友:
沉寂已久的"紅龜粿",又再現江湖了.大大你這台SONY,大概塵封多年了吧~
它的同梯們,大部份也都已陣亡了,我想.還是讓它榮退吧.我想幫你,可腦袋中的硬碟,
怎也讀不出10年前的資料,sorry!

网友:
這不難修 請查PIN迴路  基本上是一顆電桿掛掉

网友:
建議您從基板接偏向線圈的地方往回查就可以找到PIN修正電路了,試試吧!